PLC接分频升压问题

楼主(2013-01-23):
我用的是松下利器系列的伺服,分频电压是5v,但是PLC COM口电压是25V,应该怎么弄呢? 分频如何接线?

请各位民间大虾帮忙指导,谢啦!

网友A:
哥们 什么分频升压?把5V的接到高速光耦上,用光耦的输出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 什么分频升压?把5V的接到高速光耦上,用光耦的输出不就得了。

请问用什么型号的光耦呢 6N136可以吗? 网上查了很多 但是没有个统一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哥们 什么分频升压?把5V的接到高速光耦上,用光耦的输出不就得了。 内容的回复:请问用什么型号的光耦呢 6N136可以吗? 网上查了很多 但是没有个统一的答案……

TLP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