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PLC的固件版本,会损坏PLC

楼主(2013-01-23):
用的是RA的刷新软件,多次出现1769-L32E   1769-L35E刷新固件版本时,损坏plc,有时是E网端口坏,然后用串口可以刷,有时就啥口都不行了,彻底刷不成了,啥原因?

网友A:
1、刷的时候不能掉电。

2、其实没什么,按说明操作。
3、最好用以太网刷,速度很快;如果用串口连接刷的话,比较慢。
5、如果真刷坏了,可以尝试刷回低版本,然后再重新来过。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1、刷的时候不能掉电。2、其实没什么,按说明操作。3、最好用以太网刷,速度很快;如果用串口连接刷的话,比较慢。5、如果真刷坏了,可以尝试刷回低版本,然后再重新来过。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解答。刷机时怕断电,都是用笔记本。不过你说的返回低版本倒是可以试试

网友A:
楼主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B:
PLC能支持刷新固件版本,就不会那么脆弱,那么容易坏还得了?

网友C:
这个没有必要刷着玩,刷着玩就得有接受后果的觉悟

网友D:
这个刷,感觉玩玩可以,没啥实用价值。。。

网友E:
我做了两年AB PLC的项目,刷模块也不少了,还没刷坏过一个呢!至少我们公司都没听说过!

网友F:
可以刷,不同的5K对用不同的PLC控制器

网友G(2013-05-02):
掉电过也没刷坏....

网友H:
极少出现刷坏情况,请参照手册操作!!!

网友I(2013-06-03):
2013-06-03应该刷不坏

网友J(2013-07-26):
按照罗克韦尔的说法,刷固件版本,耍坏CPU硬件端口的可能只有万分之一,一般情况是刷不坏的,如果真的耍坏只能返回美国去修。

网友:
刷机的时候不能停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