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下载线

楼主(2013-01-23):
自己想做一根三菱与电脑通讯、下载的线。自己有个USB转232、那应该怎么焊接啊,我自己在网上找个图。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端口上都有编号,自己照着图片上的一根一根焊好就行了,关键在于分清线连接的具体针号.

网友B:
这种线不带隔离,希望你买一个带隔离的USB转232,这样稳定性较高

网友C:
这样不行的,得加电阻,网上有的,自己找一找。

网友D:
在淘宝里面买一条就行了,很便宜的,20多块就可以了

网友E:
买个好了,便宜的很。自己做不稳定,调试时耽误事

网友F:
这个图不是电脑连PLC的,你弄错了。而是屏连PLC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不是电脑连PLC的,你弄错了。而是屏连PLC的

说的对,上面写的很明白了,是对屏的通讯线。

网友H:
不错,是人机界面与PLC的连接线,我买的屏就是这样连线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不是电脑连PLC的,你弄错了。而是屏连PLC的

这个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