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器,数控系统之间是什么关系,有哪些构成的?

楼主(2013-01-23):
有很多做设备的人打电话或QQ咨询雷赛智能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器,数控系统之间是什么关系,有哪些构成的?可能是刚刚入这行的或是几乎没有过做设备的人吧,这里我就大概的讲解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运动控制卡是PCI、cPCL、PXI等总线形式的板卡,通俗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单片机,有自己的算法,可以通过VC、VB、labview、
BCB等语言实现其功能,运动控制器即PLC,也有自己的一套算法,不过其精度控制远低于板卡类。数控系统即通过运动控制卡或运动
控制器来实现对机床运行轨迹的控制。

网友A:
樓主的解釋 好像是外行人的說法

A>运动控制器即PLC,也有自己的一套算法,不过其精度控制远低于板卡类

B>数控系统即通过运动控制卡或运动控制器来实现对机床运行轨迹的控制。

网友B:
没接过,不懂这些

网友A:
運動控制的控制器一般叫軸卡 或運動控制模塊 可用單晶片 也可用DSP FPGA 多數的軟件用的是程序編成 功能以軸控為主 I/O 為輔 並接近PLC 高速計數器的功能 跟PLC完全兩碼事

數控其底層是運動控制 其指令為G ,M code G code 就是運動控制的指令 M code 就是PLC的指令 數控核心軟件放置在主機板(IPC) 透過內部通訊格式與軸卡 I/O卡 下達命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或運動控制模塊 可用單晶片 也可用DSP FPGA 多數的軟件用的是程序編成 功能以軸控為主 I/O 為輔 並接近PLC 高速計數器的功能 跟PLC完全兩碼事數控其底層是運動控制 其指令為G ,M code G code 就是運動控制的指令 M code 就是PLC的指令 數控核心軟件放置在主機板(IPC) 透過內部通訊格式與軸卡 I/O卡 下達命令

运动控制器一般是这样解释的吧,其一般是dsp或者arm和fpga做的控制卡为主,有的加入pc板,有的还加入伺服放大器模块,这个放大器一般叫轴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笨鳥慢飛关于運動控制的控制器一般叫軸卡 或運動控制模塊 可用單晶片 也可用DSP FPGA 多數的軟件用的是程序編成 功能以軸控為主 I/O 為輔 並接近PLC 高速計數器的功能 跟PLC完全兩碼事數控其底層是運動控制 其指令為G ,M code G code 就是運動控制的指令 M code 就是PLC的指令 數控核心軟件放置在主機板(IPC) 透過內部通訊格式與軸卡 I/O卡 下達命令内容的回复:运动控制器一般是这样解释的吧,其一般是dsp或者arm和fpga做的控制卡为主,有的加入pc板,有的还加入伺服放大器模块,这个放大器一般叫轴卡。

運動控制有廣義的定義 在國內大多當此定義 也就是控制帶有訊號回饋的電機  而狹義的定義則針對伺服(國外多以狹義為主) 國內為何以廣義的定義為主 這就要去問工控網 原因我就不談了

這個"放大器"是歐洲的說法 其實就是驅動器 驅動伺服電機 軸卡是驅動器的上位控制器 把軸卡當驅動器那教你的老師 要打屁股 真是誤人子弟

軸真正的意義 是指伺服的進給軸 其實就是伺服電機的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网友C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D 或運動控制模塊 可用單晶片 也可用DSP FPGA 多數的軟件用的是程序編成 功能以軸控為主 I/O 為輔 並接近PLC 高速計數器的功能 跟PLC完全兩碼事數控其底層是運動控制 其指令為G ,M code G code 就是運動控制的指令 M code 就是PLC的指令 數控核心軟件放置在主機板(IPC) 透過內部通訊格式與軸卡 I/O卡 下達命令内容的回复:运动控制器一般是这样解释的吧,其一般是dsp或者arm和fpga做的控制卡为主,有的加入pc板,有的还加入伺服放大器模块,这个放大器一般叫轴卡。 運動控制有廣義的定義 在國內大多當此定義 也就是控制帶有訊號回饋的電機  而狹義的定義則針對伺服(國外多以狹義為主) 國內為何以廣義的定義為主 這就要去問工控網 原因我就不談了這個"放大器"是歐洲的說法 其實就是驅動器 驅動伺服電機 軸卡是驅動器的上位控制器 把軸卡當驅動器那教你的老師 要打屁股 真是誤人子弟軸真正的意義 是指伺服的進給軸 其實就是伺服電機的意思

运动控制卡是基于PC总线,利用高性能微处理器(如 DSP)及大规模可编程器件实现多个伺服电机的多轴协调控制的
一种高性能的步进/伺服电机运动控制卡,包括脉冲输出、脉冲计数、数字输入、数字输出、D/A输出等功能,它可以发
出连续的、高频率的脉冲串,通过改变发出脉冲的频率来控制电机的速度,改变发出脉冲的数量来控制电机的位置,
它的脉冲输出模式包括脉冲/方向、脉冲/脉冲方式。脉冲计数可用于编码器的位置反馈,提供机器准确的位置,纠正
传动过程中产生的误差。数字输入/输出点可用于语限位、原点开关等。库函数包括S型、T型加速,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
多轴联动函数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中需要精确定位、定长的位置控制系统和基于PC的NC控制系统。
具体就是将实现运动控制的底层软件和硬件集成在一起,使其具有伺服电机控制所需的各种速度、位置控制功能。
这些功能能通过计算机方便地调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外行人的說法 A>运动控制器即PLC,也有自己的一套算法,不过其精度控制远低于板卡类B>数控系统即通过运动控制卡或运动控制器来实现对机床运行轨迹的控制。

运动控制器一般只一种工业控制上应用的模块,类似于PLC,,自带系统平台和编程工具,带有电机控制端口(脉冲式,总线式)及IO端口,可独立运行。
运动控制卡一般是指PC-based平台上用的运动控制板,有插卡式的或单板机式的,常用Windows或嵌入式平台,用高级语言编程。
一般来说,运动控制器是工业级的,可靠性高,但编程难度较大。运动控制卡做复杂算法容易,但可靠性稍差。
数控系统就是通过运动控制卡或运动控制器实现想到的运动轨迹

网友A:
我多年前建議工控網 採用狹義的運動控制跟國際接軌 看大家的回覆 顯然都被誤導了 若運動控制等同PLC(類似) 那就將兩者合併

网友A:
運動控制的三種控制模式 位置 速度 扭力 可沒有總線這個說法

控制器的種類(硬體架構) A> PLC B> PC-Based C>CNC(數控) D> NC單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位置 速度 扭力 可沒有總線這個說法 控制器的種類(硬體架構) A> PLC B> PC-Based C>CNC(數控) D> NC單晶片

运动控制器和PLC的功能基本相似,但与PLC的不同之处是其指令脉冲频率高、运动控制功能强;而且运动控制器的编程指令更象计算机的编程指令,如Trio、雷赛公司的运动控制器BASIC指令集,其中基本指令和标准的BASIC相同;大多数运动控制器配有显示屏和按键。

运动控制卡的性能与运动控制器差别不大,但运动控制卡在Windows平台软件上运地,所以其软件资源特别丰富,可利用VB \Visual C 等高极语言编写出功能强大,界面漂亮的应用软件,尤其是当自动化设备需要用PC机进行图像处理、或需要使用大型工具软件,如机械加工用的CAD,PCB板加工用的CERBER等 软件的时候,使用运动控制卡就非常方便还有经济啦!如果还有比我认识更到位的,希望大家不吝啬说说出来,大家一起交流!

楼主:
对:anyan关于回复内容:对:笨鳥慢飛关于運動控制的三種控制模式 位置 速度 扭力 可沒有總線這個說法 控制器的種類(硬體架構) A> PLC B> PC-Based C>CNC(數控) D> NC單晶片内容的回复:运动控制器和PLC的功能基本相似,但与PLC的不同之处是其指令脉冲频率高、运动控制功能强;而且运动控制器的编程指令更象计算机的编程指令,如Trio、雷赛公司的运动控制器BASIC指令集,其中基本指令和标准的BASIC相同;大多数运动控制器配有显示屏和按键。运动控制卡的性能与运动控制器差别不大,但运动控制卡在Windows平台软件上运地,所以其软件资源特别丰富,可利用VB \Visual C 等高极语言编写出功能强大,界面漂亮的应用软件,尤其是当自动化设备需要用PC机进行图像处理、或需要使用大型工具软件,如机械加工用的CAD,PCB板加工用的CERBER等 软件的时候,使用运动控制卡就非常方便还有经济啦!如果还有比我认识更到位的,希望大家不吝啬说说出来,大家一起交流!内容的回复:

另处,使用运动控制卡便于运动控制器轴数扩展,比如说你采用工业PC机,可在其PCI扩展槽插入一块运动控制卡就OK

网友A:
樓主講的運動控制器以硬體規格來看 就是NC控制器 外觀有簡易的面板+LCD小螢幕(驅動板) 內置 電源模組 運動控制卡 I/O卡 板金外殼鑲有一些接口 所有程序的規劃全部在運動卡上 另外軸卡也有部分的I/O點 這些I/O的響應較接近高速技術器 可做高速中斷用 如 看門狗 如極限 如光眼 I/O卡 才可算是類似PLC

CNC(數控) 其實就是PC-Based的專用的架構 與其差別就是程序軟件的不同 他用的是G, M Code  這是全世界製訂的標準規範的程序碼 如此才能由CAD圖檔 經由CAD-CAM 轉成 G,M code

网友A:
运动控制器和PLC的功能基本相似,但与PLC的不同之处是其指令脉冲频率高、若只是能夠發出脈衝訊號 -----------------那編碼器呢 那手輪呢 那個人用的PC 這都可以發出脈衝 有的邊碼器頻率比運動卡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