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伴热

楼主(2013-01-23):
仪表伴热采用蒸汽和热水哪种更好

网友A:
好像说蒸汽效率要高。

楼主:
能说的具体些吗?你如在投资,维护,哪个好,蒸汽伴热存在疏水器

网友B:
用功率伴热带……

网友C:
一般不用热水伴热,都是0.3MP蒸汽伴热或电伴热,石化行业蒸汽伴热比较多。

网友D:
仪表取样管采用蒸汽伴热较好,我们是热电企业,现场仪表取样管大都采用蒸汽伴热,仪表附近需要伴热的采用电伴热带伴热,使用不错。

楼主:
蒸汽伴热存在疏水器堵的问题,在内蒙寒冷的天气下很容易结冻,听说谁伴热现在应用的较多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案例?

网友E:
伴热太老套鸟,还有不低的运行成本,万一伴热再耍点啥麻达?,,那表计成堆给冻坏,嘿嘿嘿 。。。。。。

俄觉得,再好得伴热,也木有不冻好呀

有一种仪用隔离液

    不挥发

    不冰冻

    不溶于水,也不和旁啥互溶

    密度大,,,比水大,也比大多数溶液大

    耐高温

    耐腐蚀

在引压管中,灌充上它,一劳永逸  。。。。。。。。。。。。。

网友F:
甘油/水,溶液可在--20不结冰

网友G:
我们这用的电伴热和蒸汽伴热,蒸汽伴热还是挺可靠的,电伴热时间长了不太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仪表取样管采用蒸汽伴热较好,现场仪表取样管大都采用蒸汽伴热,仪表附近需要伴热的采用电伴热带伴热,使用不错。

网友I:
我们是石化企业,伴热主要是蒸汽伴热,效果不错!

楼主:
没有用热水伴热的案例吗?如果有请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水的压力和伴热管的管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