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速计数器检测距离 与运行状态

楼主(2013-01-23):
求助  :设备是步进控制 运行位置   高速计数器检测距离  但是还想用高速计数器作为保护功能 ,,,也就是当PLC发送步进脉冲指令的时候电机旋转高速计数器计数, 如遇到运行卡死,或位置顶点 脉冲输出  计数器 不计数的情况 给出一个位信号 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

也就是在发送脉冲的时候 计数器不计数  输出一个信号。。。小弟 恭候各位高工解决、。。

网友A:
     可以这样编程:1、高速计数器设置为连续计数方式(即计满自动从0计数),2、用时间中断,定时(如0.1S)读取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用此值送入一暂存区(如VD10),再用此值减去前一次的读取值(如VD14),其差值送入MD2,将VD10-->VD14。再用MD2与0比较,不等于0(包括>0 或 <0),说明电机旋转正常,如=0,说明连续读取计数值相等,即电机可能不卡死,立刻使输出Q1.0=1。

网友B:
难道没有电机故障和定点的限位?1L所说的,松下没有循环计数,定时中断会漏,用F160那几个比较合适

网友C(2013-03-08):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编程:1、高速计数器设置为连续计数方式(即计满自动从0计数),2、用时间中断,定时(如0.1S)读取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用此值送入一暂存区(如VD10),再用此值减去前一次的读取值(如VD14),其差值送入MD2,将VD10-->VD14。再用MD2与0比较,不等于0(包括>0 或 <0),说明电机旋转正常,如=0,说明连续读取计数值相等,即电机可能不卡死,立刻使输出Q1.0=1。

感谢 高手指点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