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软件擂台第7期 PLC功能模块设计

楼主(2013-01-23):
                                               自动化软件擂台第7期  PLC功能模块设计

      本次擂台根据模块化设计思想,可对系统按控制功能进行模块划分,依次对各控制的功能模块设计梯形图。
例如,在PC电梯控制系统和自动化设备中,控制按功能可分为:开关控制模块,逻辑控制模块,运行控制模块,显示控制模块等。按功能进行梯形图设计,可使相同功能的程序集中在一起,程序结构清晰,便于调试,还可以根 据需要灵活增加其他控制功能。
    当然,在设计中要注意模块之间的互相影响时、时序关系,以及联锁指令的使用条件。同一 种控制功能可有不同的软件实现方法,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简单实用的方案,并应充分利用 不同机型所提供的编程指令,使程序尽量简洁。功能模块详细,有梯形图和注释、原创优选排名。

实例:

梯形图有时又称继电器形逻辑图编程。这种方法是当今使用最为广泛的,对些我们将在介绍基本指令应用中作详细介绍。它使用最广泛的主要原因是它和以往的继电器控制线路十分接近。

如图1是典型的梯形图,两边垂直的线称为母线,在母线之间通过串并(与、非)关系构成一定的逻辑关系。PLC中还有一个关键的概念“能流”(Power plow)。这仅仅是概念上的能流。如图,把梯形图中左边的母线假想为电源的“火线”,右边的母线假想为“零线”。如果有“能流”,则从左至右流向线圈,线圈被激励。原则线圈未被激励。母线中是否有“能流”流过,即线圈能否被激励,其关键主要取决于母线的逻辑线路是否接通。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能流”仅仅是假想的,便于理解梯形图各输出点动作的概念,并非实际存在的。

启动、保持、停止电路

利用自身的常开触点使线圈持续保持通电即“ON”状态的功能称为自锁。如图5-3所示的起动、保持和停止程序(简称起保停程序)就是典型的具有自锁功能的梯形图, X1为起动信号和X2为停止信号。

图5-3起保停程序与时序图

a)停止优先 b)起动优先

图5-3a为停止优先程序,即当X1和X2同时接通,则Y1断开。图5-3b为起动优先程序,即当X1和X2同时接通,则Y1接通。起保停程序也可以用置位(SET)和复位(RST)指令来实现。在实际应用中,起动信号和停止信号可能由多个触点组成的串、并联电路提供。

本期结束一周内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30名:每名奖励100积分。

MP
介绍:gongkongMP即工控币,是中国工控网的用户积分与回馈系统的一个网络虚拟计价单位,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MP=1元人民币。

MP
有什么用?兑换服务:以1MP=1元来置换中国工控网的相关服务。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西门子模拟量处理没有功能块;一般都是自己编的处理模拟量;

       但是下面这个功能块是成熟的块,处理很方便;

只需要简单配置一下参数就可以:

网友A:
        介绍一个以前工程做的;施耐德的PLC,做的功能块,处理4-20MA;每个模拟量直接调用就行;上传几张程序截图;

下图是调用功能块截图:

一下是功能块的编程:处理模拟量的;

功能块不限次数调用;处理模拟量方便;

楼主:
楼上功能模块不错

网友B:
下面是OMRON做的一个功能块,

其作用是用把PID指令中产生的输出量转化为开关量输出,从而达到控制闸门开度的效果

不过如果使用模拟量输入的电机的话就不用这个功能块,但是需要加一个模拟量模块。

网友B:
前段时间论坛里面有个朋友提到说写一个小程序,实现一个开关控制4个灯,

下面就是用一个小功能块来实现。

网友C:
赞个,郑州双狮机械设备

网友D:
介绍一下我工程中用到的西门子Step7软件中模拟量处理功能块FC105

FC105是用来将模拟量输入点输入值转换为浮点数格式的实际显示用工程量,往往工程中模拟量输入的值需要有高低报警,为了应用方便我将FC105功能块稍加更改加上了高低报警点的输出。

网友E:
这个是速度给定的模块

网友E:
机器人运行指令,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介绍一个以前工程做的;施耐德的PLC,做的功能块,处理4-20MA;每个模拟量直接调用就行;上传几张程序截图; 下图是调用功能块截图: 一下是功能块的编程:处理模拟量的;      功能块不限次数调用;处理模拟量方便;

网友G:
      咱有个工序的设备模拟量比较多,所以先建了个模拟量超范围处理的模块,然后后面其他调用就可以了,当然这个你们也可以挪用的,不保密。看图:

调用的时候,然后所有模拟量处理就简单了,你仅仅需要改变的就是PIW后面的数值了,好用吧:

网友H:
下面有两幅图

下面是一副手动启停泵的模块:

下面是一副模拟量处理模块:

网友I:
触摸屏设定变频器速度,通过s7300与ABB变频器通讯,PLC内建如下模块:

网友J:
有素材的  尽快参与了

网友K:
每周定时开机功能:

网友K:
还有个定时停机(当设定密码不为零即开启定时停机功能,直到输入和密码一样的数值,来清除计时和密码,当时朋友说有的客户买了后,尾款很难追),纯个人想法写的,大家参考好了,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讲,做实例太少!

网友L:
南大傲拓PLC很好用!!!

有空也写个例子啊!~

、在家休息;回公司补上啊!!!

网友M:
我们做的项目基本都是用块了,简单明了,缩短开发时间,程序最大程度一致化,方便维护

网友M:
第一个三菱的 ,第二个是西门子的,,第三是AB的。

网友N:
程序中有多段相同的处理内容,就可以考虑建立功能块,多次调用。这样程序显得更简洁,阅读起来也更方便。

接触到的功能块应用较多的情况:多模拟量处理、多相同控制对象(比如:多台电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