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模块问题

楼主(2013-01-23):
请教一下,MA-4AD2DA模块通电后可以用软件设置参数,但是与XCC-24T-E连接起来以后,MA添加不进去.(站号,通讯参数都对),并且MA模块RUN指示灯不亮,是什么问题

楼主:
MA模块是要有通讯时才亮RUN灯,软件设置完成以后,要把拨码开关复位,就可以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