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如何知道下位机的程序执行完毕了

楼主(2013-01-23):
刘工您好

     上位机VB,现在上位机发送指令要执行下位机的某一段程度,比如执行#HOME

等到回零之后,上位机再执行下面的程序。但是上位机如何知道下位机的程序已经执行完毕呢?

另外,有一个API函数DMCGetUnsolicitedResponse

我这样用RC = DMCGetUnsolicitedResponse(hDmc, responseMG, ResponseLength)

上位机可以通过这个函数捕捉到MG的内容吗?

网友A:
查询下位机程序状态,可以用指令MG_HXn,n是线程号(如果XQ指令没指定线程好的话,默认在0线程执行)。反馈0表示线程是空的(程序执行完了),1表示有程序在执行,2表示线程在等待(执行AM之类的指令)

DMCGetUnsolicitedResponse可以得到下位程序MG指令的输出以及出错信息一类的输出(如果是多通讯通道的卡,要确认指定了正确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