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如何测量好坏

楼主(2013-01-23):
前几天给以同事修电动车充电器,想测量一下整流桥的好坏,结果拆下二极管后,用我的万用表(数字的)测量,发现两端都不通……

上学时讲的二极管时单相导通的啊,为什么我的万用表测量不出来呢?

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二。

网友A:
你选的欧姆档太小,烧坏了吧。

网友B:
数字万用表用蜂鸣档测,黑表笔接正端有600上下的数字显示。反向没有

网友C:
 把万用表拨在R×100或R×1挡上,用红表笔接二极管的一头,黑表笔接另一头,看一下万用表停留的位置,记下此时的电阻值,然后把二极管调一头,再和万用表的两个表笔相接,再看一下阻值。两次测试中如果一次阻值大,一次阻值小,则说明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作用二极管是好的。而且可知阻值小的一次和黑表笔所接的一头是二极管的正极;如果两次测量时万用表的指针摆动特别大则说明二极管是击穿的,如果阻值特别小则说明二极管是断路的。
    如果要测量二极管是硅管还是锗管,可用上述测量二极管好坏的方法,测量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两次测量中阻值最小的是正向电阻)如果用万用表R×100挡测得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在500Ω至1K之间,则这是锗管;如果测得正向电阻在几千欧至几十千欧之间,则是硅管。

网友D:
万用表检测普通二极管的极性与好坏。检测原理: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这一特点性能良好的二极管,其正向电阻小,
反向电阻大;这两个数值相差越大越好。若相差不多说明二极管的性能不好或已经损坏。测量时,选用万用表的“欧姆”
挡。一般用R x100或R xlk挡,而不用Rx1或R x10k挡。因为Rxl挡的电流太大,容易烧坏二极管,R xlok挡的内电
源电压太大,易击穿二极管.测量方法:将两表棒分别接在二极管的两个电极上,读出测量的阻值;然后将表棒对换再
测量一次,记下第二次阻值。若两次阻值相差很大,说明该二极管性能良好;并根据测量电阻小的那次的表棒接法(称
之为正向连接),判断出与黑表棒连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与红表棒连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

网友E:
用数字表测量二极管必须用二极管档,正向显示的是二极管结压降(势垒电压),反向无穷大。用电阻档测量,因表内阻很大,表笔的电压不到二极管的正向电压,正向不会使二极管导通,所以没有确切的测量结果。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只记得上学时用的是模拟量的万用表,现在用数字的还是一直用电阻档,改天试试二极管档位……

网友F:
有时候也别太相信测量的,我试过关了电测量正反向都正常,通电就直接短路状态,我弄了三天,带电检测才测量出来,这软击穿啊,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