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 300 DP通讯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3-01-23):
S7 300走DP 控制伺服电机 也是在程序里把要走的距离按照伺服的参数换算成脉冲数。然后用通讯把脉冲数和控制信号传给伺服吗?还是直接在伺服里设置好参数 只用传距离给伺服就行了!

网友A:
    用的 DP 总线控制伺服电机的话很方便,用脉冲数或是 直接 用 300 参数给定控制都行的,只要你程序输出方便如何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 DP 总线控制伺服电机的话很方便,用脉冲数或是 直接 用 300 参数给定控制都行的,只要你程序输出方便如何都行

谢谢啊··哎我们经理老古董··非要用硬接线··然后伺服还是很老的松下产品 都不支持DP ··只能加定位模块和计数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