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转速控制精度

楼主(2013-01-23):
想问一下论坛有经验的人,用台达B系列变频器控制普通的三相异步变频电机,电机的转速的控制精度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A:
要用PG卡反馈,精度可以到0.05赫兹。。最低频率0.5赫兹。

楼主:
谢谢了,不用PG卡反馈,电机的转速精度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B:
可以使用编码器反馈,精度也挺高的,普通数控车床的主轴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不带PG卡的话也可以选用有带脉冲口的系列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