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时间?

楼主(2013-01-23):
1;用不同步数【程序长短】的程序仿真,D8000的数值为何一直是200,而没有变化?
如何知道扫描时间的长短?
2;下面的循环程序为何不报看门狗错误?每次100ms,共循环300次,总的扫描时间100*300=30000ms

网友A:
定时器更新与主程序的扫描时间为异步更新,因此你不能依靠定时器来测算扫描时间,如果你使用的是仿真软件,那么仿真软件采用恒周期扫描时间,因此扫描时间不会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更新与主程序的扫描时间为异步更新,因此你不能依靠定时器来测算扫描时间,如果你使用的是仿真软件,那么仿真软件采用恒周期扫描时间,因此扫描时间不会有变化。

特殊标志寄存器 可以查看扫描当前 PLC 扫描周期 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A 的回复内容:定时器更新与主程序的扫描时间为异步更新,因此你不能依靠定时器来测算扫描时间,如果你使用的是仿真软件,那么仿真软件采用恒周期扫描时间,因此扫描时间不会有变化。特殊标志寄存器 可以查看扫描当前 PLC 扫描周期 时间!

看了一下
D8011  D8012  D8013  全部是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