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做串口自由通信

楼主(2013-01-23):
昆仑通态如何和别的设备做串口自由通讯?

网友A:
按照现有的协议发报文。我用它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频率,

楼主:
怎么发的,可以发给我看看吗?

网友B(2013-08-22):
可以JMControl试试,他实时数据库带带自由通讯功能,通过脚本脚本实现驱动,在很多现长场有案例:www.bjjianma.com

网友C:
可以用使用 mcgs的 串口收发驱动(驱动找技术支持要) 进行自由通讯,

网友D(2013-12-05):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使用 mcgs的 串口收发驱动(驱动找技术支持要...

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E(2014-01-17):
用莫迪康modbus从设备可以和支持MODBUS的变频器通讯

网友F(2017-07-07):
莫迪康modbus从设备可以和支持MOD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