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S355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3-01-23):
0-10V给ACS355模拟量输入频率给定,变频器参数设置额定频率50HZ,额定转速910r,最高转速设置为796r,给定10V的时候对应变频器给定频率为43.7HZ, 但是给定电压低时,例如给定1.22V时,对应变频器给定频率为5.1HZ,如果按线性变化的话应该是5.33HZ才对呀?即1.22除以10再乘以43.7就等于5.33.给定电压越大误差越小,也就是说当给定电压到2.7V时,对应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为10.7HZ,正好和2.47除以10再乘以43.7等于10.7,相等。请问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可能是干扰问题,电压低的时候误差较大,电压高的时候误差较小,从这个现象可以这么判断,再有你是用什么给变频器加的信号,二者是否有配合误差,你可以用另一个信号源给变频器加信号,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