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繁报缺相

楼主(2013-01-23):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型号ABB ACS355变频器频繁报F0034(输出缺相)故障,但检查所以电机接线后又是正常的,是否是变频器内部原件有损坏?

网友A:
  你的输出有缺相吧? 你要任意测量各两相都是 400 V 的电源,也有可能是内部电路检测出错

网友B:
可以空载实验一下!

----------------------------------

北京ABB维修服务中心,专业ABB产品调试和维修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

网友C:
你的变频器是不是第一次使用啊,如果是这样,把铭牌参数改成和电机参数一致,测一下变频器输出电压,空载再测一下,判断一下是不是电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