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

楼主(2013-01-23):
详细见图片,我按指令表上编写的,传到PLC连接步进电机,可是怎么样都不转。我哪里搞错了,求指点

网友A:
图太小,啥都看不到,而且,最好把接线图纸啥的全传上来看看

网友B:
步进电机不转要先看PLC有没有脉冲输出。有的话那就排除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不转要先看PLC有没有脉冲输出。有的话那就排除程序问题

有输出,仔细看了下,我的公共端居然忘记接了

网友D:
图太小,   啥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