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脑设置开机密码

楼主(2013-01-23):
1、用户账户密码设置
首先介绍最简单的用户账户密码的设定。第一步,点击电脑桌面左下角的“开始”键,打开“控制面板”,第二步,点击“用户账户”这一选项,然后选择你的账户,第三步,点击“创建密码”,重复输入两次密码,选择确定即可。
怎么给电脑设置开机密码1
2、系统启动密码设置

上面我们提到是用户账户开机密码的设定,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设置先于用户账户密码出现的系统启动密码,为电脑提供双重保护。首先点击“开始”菜单中的“运行”,输入“syskey”并回车,这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点击上面的“更新”按钮,然后在“启动密码”对话框中选择“密码启动”,再输入想要设定的密码即可。
怎么给电脑设置开机密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