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

楼主(2013-01-24):
刚入行电工,应该怎么入门

网友A:
最最关键的是学好万用表的正确使用。

网友B:
从基础的电工工作干起,边干边学习相关的基础知识,熟悉各种电气元件、基本控制电路、PLC、变频器等的操作。各种电工仪表的使用方法。

网友C:
从底层做起,跟着师傅干活;多看多问,注意安全,别什么都摸;

记录好工作中的问题,解决办法等;电工应该可以看懂图纸;

网友D:
四个字——先看后学

网友E:
少说多做,多跟师傅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