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考试]2012年注册电气工程师考试基础模拟试题

楼主(2013-01-24):
填空题(共100题,合计100分)

1. 盘车方法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水轮发电机组的转动惯量主要决定于_________。

3. 同步发电机励磁自动调节的作用之一:应在并联运行的发电机之间_________。

4. 在励磁调节器中,综合放大单元的输出电压Uc就是_________单元的控制电压。

5. 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工作在整流状态是将输入的三相交流电压转换为_________。

6. 自动准同步装置发降压脉冲时,必须同时闭锁_________脉冲。

7. 将同步发电机并入电力系统参加并列运行的操作称为_________。

8. 在三相全控桥工作中,定义α为控制角,β为逆变角,β与α的关系是_________。

9. 自动重合闸与继电保护的配合方式有两种,即_________和_________。

10. 微机型继电保护由_________和_________两大部分构成。

11. 抑制横模干扰的主要措施是采用_________和_________电路。

12. 低压自动开关,可在_________或_________时能自动切断线路电源。

13. 熔断器是当负载电流超过_________则达到一定_________时熔体熔断而切断线路。

14. 电击是指电流           对人的肌体所造成的危害。

15. 水电厂的供水,一般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个方面。

16. 百分表是利用机械传动,将被测且零件的尺寸__________通过读数表盘表示出来的一种测量工具。

17. 使用千分尺时,首先应___________。

18. 读值为O.O5mm和0.02mm的游标卡尺刻线原理及读数方法与0.Olmm的游标卡尺_______。

19. 定子铁芯和绕组是分别形成发电机__________的两个部件。

20. 额定容量S。是指一台水轮发电机长期安全运行的最大允许输出_____________功率。

21. 所有升降口、大小口洞、楼梯和平台,必须装设不低于___的栏杆。

22. 电力安全生产方针为________。

23. 绝缘油在设备中的作用是_______、_______和消弧。

24. 钳形电流表主要是由_________和_________组成。

25. _________是引回路对地电位发生变化的干扰。

26. 干扰形式有两种:_________、_________。

27. 继电器的_________与_________之比,称为返回系数。

28. 互感器一、二次绕组的同极性端子标记通用_________为同极性,_________为同极性。

29. 继电保护装置一般是由测量部分、_________和_________组成。

30. 继电保护的可靠性是指保护在应动作时_________,不应动作时_________。

31. 电力系统接地短路的形式有_________接地短路和_________接地短路。

32. 电力系统相间短路的形式有_________短路和_________短路。

33. 准同期并列条件_________必须相同、_________相等、_________相等。

34. 电测仪表误差分_________、_________、及引用误差。

35.电流继电器的主要参数是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

36. 安装接线图包括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

37. 距离保护是反应_________的距离,并根据距离的远近确定_________的一种保护。

38.三段距离保护的原理框图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部分组成。

39. 阻抗继电器根据比较原理的不同分为_________和_________两类。

40. 模数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 微机型继电保护的测量信号与传统的保护相同,取自于_________和_________的二次侧。

42. 母线不完全差动保护由_________和_________两部分组成。

43. 发电机定子绕组发生匝间短路时,机端三相对中性点电压_________,因此,出现了电压。

44. 发电机定子绕组单相接地时,故障相对低电压等于_________,中性点对地电压_________。

45. 发电机的纵差动保护,反应发电机_________及其_________的相间短路。

46. 变压器轻瓦斯保护动作于_________,重瓦斯保护动作于_________。

47. 自动重合闸作用在线路上发生暂时性故障时,迅速恢复供电,从而可提高供电的_________。

48. 单相重合闸:是指线路上发生_________故障时,保护动作只跳开故障相的断路器,然后进行单相重合。

49. 三相一次自动重合闸装置通常由_________元件、_________元件、_________元件和_________元件。

50. 继电保护装置定期检验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用装置进行断路器跳合闸试验。

网友A:
51. 现场工作必须执行_________制度,_________制度、_________制度、_________制度。

52. 低频、低压减负荷装置动作后,值班人员应将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报告地调值班调度员。

53. 变压器零序方向过流保护是作为母线接地故障的后备保护,设有两级时限,以较短的时限跳__________________,以较长的时限跳__________________。

54. 电力设备损坏,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万元者。生产设备、厂区建筑发生火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万元者。构成_________事故。

55. 大修后的变压器投运前要做_________次冲击试验。

56. 纵差保护为防止区外故障引起不平衡的差动电流造成误动作,往往采用_________特性。

57. 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必须__________________。

58. 避雷线和避雷针的作用是防止_________;避雷器既可用来防护_________过电压,也可用来防护_________过电压。

59. 变压器的故障可分为_________故障和_________故障。

60. 继电保护的“三误”是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1. 距离保护中阻抗、电抗与输电线路的长度成_________。

62. _________断线时,可不停用母差保护,但应立即处理。

63. 电流二次回路切换时:应停用相应的保护装置;严禁操作过程中_________。

64. 对于主变保护差动CT回路改动后,在主变充电时差动保护投入,在主变带负荷前差动保护应_________,在做完_________后,差动保护才可以_________。

65. 电力系统测量用电流互感器,根据使用目的不同分为_________用和_________用互感器。

66. 根据击穿方电的成因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种形式。

67. 电度表的检验周期是_________。

68. 接地体可分为_________与_________两种。

69. 三相交流电路中,若每相电压均相等,不管负载接成星形或三角形,负载_________均相等。

70. 交流电的_________与它热效应相等的直流电的量值相等。

71. 电路是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等基本元件组成。

72. 变压器系_________、________跳闸,在未查明原因和消除故障之前,不得送电。

73. 零序电流只有在系统发生_________或_________时才会出现。

74.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启动部分的作用是当母线因各种原因失去电压时,断开_________电源,而自动合闸部分的作用则是将_________电源投入。

75. 电力系统过电压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6. 新安装的变压器投运前对变压器进行_________冲击合闸试验,冲击合闸时中性点_________。

77. 发电厂按使用能源划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其他如_________等。

78. 同步发电机的振荡包括_________和_________。

79. 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有:_________、_________和中性点不接地。

80. 国家电网频率的标准为50Hz,频率不得超过_________Hz,在AGC投运情况下,电网频率按_________Hz控制。电网频率超出_________Hz为异常频率。

81. 发电机的调相运行是指发电机不发有功,主要向电网输送_________。

82. 发电机进相运行是指发电机_________的稳定运行状态,其定子电流相位_________定子电压相位。

83. 在生产现场进行检修或安装工作时,为了保证安全的工作条件和设备的安全运行,防止发生事故,发电厂各分厂及有关的施工基建单位,必须严格执行____________制度。

84. 焊接性能是金属材料的________性能之一。

85. 电能质量的主要指标是__________。

86. 转子励磁电源应是_________电。

87. 在我国,110kV及以上的系统中性点采用_________,60kV及以下系统中性点采用_________。

88. 断路器断路器失灵保护是当系统故障,故障元件的保护动作而_________时,通过故障元件的保护作用于变电站相邻断路器跳闸,有条件的通过通道,致使远端有关断路器同时跳闸的接线。

89. 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的出口,应装设_________或_________用以切除二次回路的故障。

90. 一次设备停电,保护装置及二次回路无工作时,保护装置_________,但其跳其它运行开关的出口压板_________。

91. 电力系统内部过电压一般有_________和_________。

92. 电网解列时,应将解列点_________调整至零。有困难时,可在_________的情况下解列。

93. “四不放过”的内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4. 三段式距离保护中第Ⅰ段的保护范围是线路全长的_________。

95. 在全部停电或部分停电的电气设备上工作时,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6. 电力系统对继电保护的基本要求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7. 投入保护装置的顺序为先_________,后_________;停用保护装置的顺序与之相反。

98. 电力系统的设备状态一般划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四种状态。

99. 直流正极接地有造成保护_________的可能,直流负极接地有造成保护_________的可能。

100. 水轮发电机一般都为_______式三相_________发电机。

网友B:
全Copy 下来了!

网友C:
把答案都写出来让大家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A:
答案:

1、人工盘车、机械盘车、电动盘车

2、磁扼和磁极

3合理分配无功负荷

4移相触发

5直流电压

6、升压

7、并列

8β=(180°-α)

9、重合闸前加速,重合闸后加速

10、硬件,软件

11、滤波,退耦

12、过载,短路

13、规定值,时间

14、流过人体

15、技术供水  消防供水  生活供水

16、变化放大后

17、校核标准尺寸

18、完全相同

19、磁路和电路

20、视在

21lm

22、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23、绝缘散热

24、电流互感器,电流表

25、共模干扰

26、横模干扰,共模干扰

27、返回参数,动作参数

28L1K1L2K2

29、逻辑部分,执行部分

30、不拒动,不误动

31、两相,单相

32、三相,两相

33、相位,频率,电压

34、绝对误差,相对误差

35、动作电流,返回电流,返回系数

36、屏面布置图,屏背面接线图,端子图

37、故障点到保护安装处,动作时间

38、测量回路,逻辑回路,启动回路

39、幅值比较式,相位比较式

40、量程,分辨率,精度,转换时间

41、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

42、差动电流速断,差动过电流

43、不对称,零序

44、零,上升为相电压

45、定子绕组,引出线

46、信号,跳闸

47、可靠性

48、单相接地

49、启动,延时,一次合闸脉冲,执行

50、全部检验部分检验

网友A:
答案:

51、工作票,工作许可,工作监护,工作间断、转移及终结

52、动作时间,切除负荷线路条数,切除负荷数

53、母线或分段断路器,变压器本侧断路器

54、特大设备

56、比率制动

57、有且只能有一点接地

58、直击雷,大气,操作

59、内部,外部

60、误整定,误碰,误接线

61、正比

62PT回路

63CT开路

64、停用,带负荷试验并确认正确,投入

65、保护电能计量

66、电击穿,热击穿,化学击穿

67、五年

68、自然接地体,人工接地体

69、耗功率

70、有效值

71、电源,负载,连接导线,控制开关

72、瓦斯,差动保护动作

73、接地,非全相运行

74、工作,备用

75、大气过电压、工频过电压、操作过电压、谐振过电。

765次,临时接地

77、火力发电厂,水力发电厂,核能发电厂,风力发电厂;地热、太阳能发电厂

78、同步振荡,异步振荡

79、中性点直接接地,中心点经消弧线圈接地

80±0.250±0.150±0.2

81、感性无功

82、发出有功而吸收无功,超前

83、工作票

84、工艺

85、频率和电压

86、直流

87、直接接地方式,不直接接地方式

88、其断路器操作失灵拒绝跳闸

89、总熔断器,自动开关,短路

90、可不停用,宜解除

91、操作过电压,谐振过电压

92、有功、无功;有功调整至零,无功调至最小

93、事故原因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应受教育者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没有受到处罚不放过

9480%-85%

95、停电,验电,装设接地线,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拦

96、可靠性,选择性,快速性,灵敏性

97、投入直流电源,投入出口压板

98、运行,热备用,冷备用,检修

99、误动,拒动

100、凸极,同步

网友D:
楼主辛苦分享,用的上的朋友记得回帖支持一下!

网友E:
楼主真是好人   连答案都整理出来了

网友F:
楼主这是供配电的考题吗

网友G:
这不是注电的基础试题吧

网友F:
楼主建个群吧,方便大家沟通

网友H:
很有帮助,收藏了啊、、、、

网友E:
我也收藏一下   感谢楼主

网友I:
copy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王者之师--略懂。略懂。

网友:
这是电气工程师考试???

网友J:
好东西,看来楼主一定考过了注册电气工程师。

网友K:
鼎力支持!!!学习到了。

网友L:
非好的资,收藏了,楼主辛苦了啊。

网友M:
不看答案 什么都不会,看了答案原来好简单

网友N:
借这个工控平台向大家推荐一个工控群号,这个群号很给力的

网友O:
这不是注电基础考试的模拟题,参加过考试的人都知道,鉴定完毕。

网友P:
学到了,有时间去考一考!顶一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M:
不看答案 什么都不会,看了答案原来好简单

网友Q:
还有吗?进行啊楼主!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很棒哦,支持   支持

网友T:
很有帮助  感谢楼主

网友L(2013-03-21):
学习一下,看看这些,真考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O:
这不是注电基础考试的模拟题,参加过考试的人都知道,鉴定完毕。

 有点难

网友V:
考试时,题目应该在题库中随机抽取的吧。

网友W(2022-08-11):
注册电气工程师的题型是填空题?太难了

网友X:
学习收藏了。感谢楼主提供的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