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网

楼主(2013-01-24):
大家看看位什么t2复位
我的m1.1  m1.2置位保持不住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网友B:
重新发一下吧。。。。。

楼主:
这个青帮看看哦

网友C:
以为是个网站呢。。。。。。。。

网友D:
     网络5 只要T2置1,Q0.4=0,就会使M1.1与M1.3置位,如m1.1  m1.3置位保持不住,你的后面程序一定有使这2个变量复位的指令,你可仔细查查(如有0-->MB1等指令也会使M1.1、M1.3复位的)。

楼主:
你可仔细查查(如有0-->MB1等指令也会使M1.1、M1.3复位的)。    什么意思

网友A:
对西门子的PLC不熟悉,置位保持不住,这个置位和三菱的置位是一个概念吗?三菱的置位后要有复位指令才能断开。

T2的设定值是多少啊?不会是1秒吧?

网友D:
回6楼:使M1.1与M1.3复位,除了有使其明显复位的指令外,如有将0送入MB1指令,也会使M1.1与M1.3复位的:因为运行将0送入MB1指令,会使MB1中的 8个位变量(M1.0、M1.1。。。M1.7)都复位,自然包括M1.1与M1.3这2个变量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