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NCC授权的安装与注意事项

楼主(2013-01-24):
授权文件可以到网上搜索下载一下

建议安装:

打开授权文件“Simatic_EKB_Install_2012_10_12”在授权资源浏览器窗口,

左边的文件夹选择栏选择“WINCC文件夹”,并双击打开,选择“WINCC V6.2(2006)

文件夹”然后在文件浏览窗口,选择项目为(选择前面的多选框):A9WRC762

SIFLA9WRC70602  WINCC-V6 RC 256K PTg 512 ATg然后点击,授权资源浏览器

窗口上面的 LNSTALL LONG 按钮。WINCC V6.2 SP2 的授权只认长授权。

如下图:

授权名称解释:

授权名称A9WRC762 SIFLA9WRC70602 License nameWINCC-V6 RC

256K PTg 512 ATg。即允许最大过程变量(Process Tag256K;允许最大归

档变量(Archive Tag≤512

所以,如果你打开的WinCC项目组态过程变量(Process Tag)和归档变

量(Archive Tag),均应小于这个安装的A9WRC762授权许可范围。否则,

将会出现演示版提示(DEMO)!

因此,仔细检查WinCC组态项目,或更换点数更高的授权。另外,你也可以

新建一个WinCC项目,测试一下你的这个A9WRC762授权是否有效。

备注:

1、SIEMENS的授权与Windows的SP版本无关,只与使用SIEMENS软件的版本有

   关。

2、如上所述:你新建一个WinCC项目,就可以测试出这个A9WRC762授权是否有

   效了!!

注意事项:

1、WINCC授权不要装太多,装多无益,只认最低的,同时装256点的和512点

   的,只认256,RC和RT不要都装,RC和RT都装了,只认RT授权,不认RC

   授权,所以我的运行画面没问题,开发版总是在演示模式。

2、WINCC V6.2只认LONG授权,不认SHORT授权。

解决过程:

1、删除所有授权,删除方法:将文件夹属性查看隐藏文件设置为显示所有,在

   根目录下找到AX NF ZZ文件夹,删除文件,授权管理器是无法删除授权的。

2、安装SHORT RC授权,运行软件,仍为演示模式,再次执行删除。

3、安装LONG RC授权,运行软件,运行成功。

网友A(2017-08-31):
删了还是rt,哎,我想装rc啊

求大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