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程序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13-01-24):
    我前几天修改了清洗站的程序,改后本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后来生产不说在做3步洗或5步洗到第一步水冲洗后,进碱洗后不启动碱洗程序,就去看了一下发现下面的现象17.15位不对没有通,我当时没有修改此段程序,但我电脑里的程序与PLC里的程序比较是成功的,再次下载还是出现这种现象,现在暂时在程序里把此点强制了用。

楼主:
工控那几个字母刚好把问题挡住了再上图

网友A:
没看明白。。。。。。

楼主:
      为何会这样???我对OMRON不是很了解,希望高手帮忙!谢谢!!!还有OMRON PLC不能在运行中传送程序,一下载就需停机,西门子的不需要呀!是本身就是在改程序后传送就要停止PLC的运行,还是我本身对他不熟悉,如要在运行中写入应该怎样操作???

楼主:
           正常的17.15输出那个空白的线圈没有输出,输出时那个圆圈内应该是绿色才对,空白的没有导通,去看17.15的常开点确实没有接通!

网友B:
OMRON PLC 最好不要用 备用的CIO 点,因为你配置了模块可能被占用,最好用 W点,或分配的公共点,相当于 其他PL C 的M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会这样???我对OMRON不是很了解,希望高手帮忙!谢谢!!!还有OMRON PLC不能在运行中传送程序,一下载就需停机,西门子的不需要呀!是本身就是在改程序后传送就要停止PLC的运行,还是我本身对他不熟悉,如要在运行中写入应该怎样操作???

我修改OMRON PLC程序后一般还要关PLC电源再开才能下载成功

三菱的方便些可以在线修改。

网友D:
欧姆龙PLC,可以在线编辑,下载的。 那个大于标志是其它的CMP 比较指令的状态, 在你这个程序当中  D40 的值是&80 D56的值是&800,  比较结果肯定为FALSE

网友E:
要是这个程序W17.15可以通的话,那红欧姆龙早就关门了。

网友F:
80还想大于80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PLC,可以在线编辑,下载的。 那个大于标志是其它的CMP 比较指令的状态, 在你这个程序当中  D40 的值是&80 D56的值是&800,  比较结果肯定为FALSE

那应该是2路碱洗温度没有升上来,或者检测回路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PLC,可以在线编辑,下载的。 那个大于标志是其它的CMP 比较指令的状态, 在你这个程序当中  D40 的值是&80 D56的值是&800,  比较结果肯定为FALSE

正解

网友H:
D40里的值是不可能大于800的,楼主还是好好分析一下程序吧

楼主:
按常里来讲条件不成,那个大于等于标志就不应该通呀!

楼主:
多谢各位看来还是我对他不熟悉,怎样才能在线运行中下在程序呢???

网友I:
plc处于监控模式 点击你要改变的条 点击编程-在线编辑-开始

程序改过 发送 ok 保存!快捷键也有

网友J:
重复线圈输出警告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按常里来讲条件不成,那个大于等于标志就不应该通呀!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PLC,可以在线编辑,下载的。 那个大于标志是其它的CMP 比较指令的状态, 在你这个程序当中  D40 的值是&80 D56的值是&800,  比较结果肯定为FALSE

正解是7楼dianqisu说的这样。

解释一下就是说在同一个循环任务里有一个其它的CMP 比较指令结果为TRUE,那么你在这个任务中看到的所有大于等于标志位全部为ON,这个CMP比较指令很显然&80是小于&800的,17.15当然为FALSE了。

你如果把两个CMP放到两个不同循环任务中就不会看到这种情况了,PLC进入不同任务时所有的状态标志(CF、ER、CY、=、AER)都被清空。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正常的17.15输出那个空白的线圈没有输出,输出时那个圆圈内应该是绿色才对,空白的没有导通,去看17.15的常开点确实没有接通!

欧姆龙有编程模式和监控模式,修改程序、下载要到监控模式,西门子下载的时候可以自己弹出来停止对话框,下载完毕之后运行。

你的程序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点试试,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还有检查一下17.15这个点下面有没有用到,如果用重复了,前面刚置位,后面就复位,就是你描述的这种现象。

网友L:
我以前也做过CIP的程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plc处于监控模式 点击你要改变的条 点击编程-在线编辑-开始 程序改过 发送 ok 保存!快捷键也有

不行呀!按你说的试。

网友N:
程序有问题,不会有输出。就像楼上说的一样。但是不导通也不应该是那样的情况,肯定是程序语句指令有错误,上次我出现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一不小心把通道当成数值给了数据寄存器。但是自检检查不出来这个是错误。

网友O:
看看前面有没有跳过此段程序的指令或这段程序在没有调用的子程序中。

网友P(2013-05-06):
确实是不通的 因为D40和D56是不相等的,你所看到的14.15线圈后面一段是绿色的,你本以为14.15是闭合的,你这边有一个误区,你再仔细看一下 指令cmp D40 D56 后面,是不是也是绿色的?

网友Q:
要是这个程序W17.15可以通的话,那红欧姆龙早就关门了。

高手啊!就是D80大于D56,17.15 的输出也就一瞬间,看得见吗?

网友R(2013-07-17):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会这样???我...

OMRON一样可以在线修改传送,但别整个程序传送!

网友R: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网友M           正常的17...

OMRON一样可以在线修改程序,但不能运行时下载整个程序!

网友S(2013-08-27):
引用 楼主:
为何会这样???我对OMRON不是很了解,...

先切换到监视模式,是可以在线修改的,你刚刚说的应该是切换到了编程模式。。。

网友T:
最好的办法是将17.15点该成别的没用过的点

网友T:
欧姆龙的在线编辑是在<此处内容被屏蔽>后的监视模式下进行的

网友U(2018-01-08):
没太看懂

欧姆龙PLC

网友V: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非常感谢楼主分享非常感谢楼主分享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W(2018-08-14):
没太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