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问题

楼主(2013-01-24):
流量计输出4-20MA和频率信号,瞬时流量,累计流量

这4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区别?请讲详细点,谢谢

网友A:
流量计输出4-20MA对应你流量计的量程,也就是你工程中能计量的最大流量,有KG/H,T/HD等。

流量计输出频率信号,应该是每吨输出一个脉冲信号,供累计用。

流量计输出瞬时流量就是你现在这个时间上实际的流量,总会有小的波动的。

流量计输出累计流量是一班或一天瞬时流量的总累计。

网友B:
     流量计输出的信号一般分为2种:1、模拟信号,如 4~20ma,即流量计的流量由0到最大流流量时所对应的输出模拟量值。2、脉冲频率信号(又称为数字量信号):如0~1000Hz,即流量计的流量由0到最大流流量时所对应的输出数字量

    瞬时流量:为单位时间内(如1秒)流量计累计的流量值。累计流量:为某一段时间内,流量计累计的总流量值。

   以脉冲频率信号为例:用2个计数器对脉冲频率计数。一个计数的工作方式为:每隔1秒读取计数值且予显示,再进行清0重新计数,这显示值就是该时刻的瞬时流量。另一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打开计数器计数门,计数器将由0开始连续计数且显示计数值,这不断显示的计数值就是从计数开始到目前这段时间的累计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