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电气工程师基础知识模拟试题2

楼主(2013-01-24):
1、继电保护装置定期检验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用装置进行断路器跳合闸试验。

  答:全部检验部分检验

  2、安装接线图包括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

  答:屏面布置图,屏背面接线图,端子图

  3、电流继电器的主要参数是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

  答:动作电流,返回电流,返回系数

  4、电测仪表误差分_________、_________、及引用误差。

  答:绝对误差,相对误差

  5、准同期并列条件_________必须相同、_________相等、_________相等。

  答:相位,频率,电压

  6、电力系统相间短路的形式有_________短路和_________短路。答:三相,两相

  7、电力系统接地短路的形式有_________接地短路和_________接地短路。

  答:两相,单相

  8、继电保护的可靠性是指保护在应动作时_________,不应动作时_________。

  答:不拒动,不误动

  9、继电保护装置一般是由测量部分、_________和_________组成。

  答:逻辑部分,执行部分

  10、互感器一、二次绕组的同极性端子标记通用_________为同极性,_________为同极性。

  答:L1、K1,L2、K2

11、继电器的_________与_________之比,称为返回系数。

  答:返回参数,动作参数

  12、距离保护是反应_________的距离,并根据距离的远近确定_________的一种保护。

  答:故障点到保护安装处,动作时间

  13、三段距离保护的原理框图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部分组成。

  答:测量回路,逻辑回路,启动回路

  14、阻抗继电器根据比较原理的不同分为_________和_________两类。

  答:幅值比较式,相位比较式

  15、三相一次自动重合闸装置通常由_________元件、_________元件、_________元件和_________元件。

  答:启动,延时,一次合闸脉冲,执行

  16、单相重合闸:是指线路上发生_________故障时,保护动作只跳开故障相的断路器,然后进行单相重合。

  答;单相接地

  17、自动重合闸作用在线路上发生暂时性故障时,迅速恢复供电,从而可提高供电的_________。答:可靠性

  18、变压器轻瓦斯保护动作于_________,重瓦斯保护动作于_________。

  答:信号,跳闸

  19、发电机的纵差动保护,反应发电机_________及其_________的相间短路。

  答:定子绕组,引出线

  20、发电机定子绕组单相接地时,故障相对低电压等于_________,中性点对地电压_________。

  答:零,上升为相电压

21、发电机定子绕组发生匝间短路时,机端三相对中性点电压_________,因此,出现了电压。答:不对称,零序

  22、母线不完全差动保护由_________和_________两部分组成。

  答:差动电流速断,差动过电流

  23、微机型继电保护的测量信号与传统的保护相同,取自于_________和_________的二次侧。答: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

  24、模数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量程,分辨率,精度,转换时间

  25、干扰形式有两种:_________、_________。

  答:横模干扰,共模干扰

  26、_________是引回路对地电位发生变化的干扰。

  答:共模干扰

  27、抑制横模干扰的主要措施是采用_________和_________电路。

  答:滤波,退耦

  28、微机型继电保护由_________和_________两大部分构成。

  答:硬件,软件

  29.自动重合闸与继电保护的配合方式有两种,即_________和_________。

  答:重合闸前加速,重合闸后加速

  30、在三相全控桥工作中,定义α为控制角,β为逆变角,β与α的关系是_________。

  答:β=(180°-α)。

31、将同步发电机并入电力系统参加并列运行的操作称为_________。

  答:并列

  32、自动准同步装置发降压脉冲时,必须同时闭锁_________脉冲。

  答:升压

  33、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工作在整流状态是将输入的三相交流电压转换为_________。

  答:直流电压

  34、在励磁调节器中,综合放大单元的输出电压Uc就是_________单元的控制电压。

  答:移相触发

  35、同步发电机励磁自动调节的作用之一:应在并联运行的发电机之间_________。

  答:合理分配无功负荷

  36、水轮发电机组的转动惯量主要决定于_________。磁扼和磁极;

  37、低压自动开关,可在_________或_________时能自动切断线路电源。

  答:过载,短路

  38、熔断器是当负载电流超过_________则达到一定_________时熔体熔断而切断线路。

  答:规定值,时间

  39、电击是指电流对人的肌体所造成的危害。

  答:流过人体

  40、钳形电流表主要是由_________和_________组成。

  答:电流互感器,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