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在攻丝机里的应用

楼主(2013-01-24):
              维控触摸屏在攻丝机里的应用

    攻丝机也叫攻牙机,是一种在机件壳体、设备端面、螺母、法兰盘等各种具有不同规格的通孔或盲孔的零件的孔的内侧面加工出内螺纹、螺丝或叫牙扣的机械加工设备。

分类

    根据驱动动力源的不同,攻丝机可以分为手动攻丝机、气动攻丝机、电动攻丝机、机械式模内攻牙机和液压攻丝机等;

    根据攻丝机主轴数目不同,可分为单轴攻丝机、二轴攻丝机四轴攻丝机、六轴攻丝机、多轴攻丝机等;

     根据加工零件种类不同,攻丝机又可分为模内攻丝机、万能攻丝机、热打螺母攻丝机、法兰螺母攻丝机、圆螺母攻丝机、六角螺母攻丝机、盲孔螺母攻丝机、防盗螺母攻丝机等多种型号;

     根据攻丝机加工过程的自动化程度不同,攻丝机可分为全自动攻丝机、半自动攻丝机和手动攻丝机等;

     根据攻丝机攻牙时是否同时钻孔,攻丝机又分钻孔攻丝机、扩孔攻丝机、专用攻丝机等。

 一、系统功能描述

    可以输入其攻丝深度和螺距以及通过触摸屏控制其正反转。并且监控钻头的速度,和实际圈数。加大了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换钻头方向的麻烦。

二、触摸屏系统功能介绍

攻丝机一共分为四种、

1 手动        触摸屏给伺服写入正负数,伺服电机来判断正反转。外部按钮关闭。攻牙就停。

2 简易        攻丝 的深度和退丝的圈数一样。即正反转的圈数一样、

3 精细        正转4圈反转1圈、达到设定圈数后退回。反转的目的是电钻的头部垃圾可以清理。

4 自动演示    则是反复执行精细的功能。

    其中攻丝的速度和退丝的速度、还有攻丝的深度和螺距。则是根据工艺需求而设定。

这里可以看到所走的全数还有攻丝钻头的方向等。

三、 功能实现

    手动开关,当写入电机固定圈速16000,当机速度也有,脉冲信号也有 (地址1298)(外部地址1298) 具备圈数,脉冲时,按住外部开关(地址1567)1567上升沿时=HDX3.0,下降沿时HDW=6.0 则开始转动, 否则就要走到16000圈才停下,手动的反转和正转差不多只是写入负的16000圈

       简易按钮是圈数,速度脉冲都具备的时候,外部开关1567NO时,正转圈数多少圈,反转就多少圈,达到指定正反转圈后则停止、

         精细按钮,则是进四圈退一圈,工艺上这样钻下去后的屑不会越积越多。依旧是给脉冲型号,给圈数,然后给深度和螺距。

所谓的自动演示,则是一直重复精细的工艺,除非外部的1556信号为OFF了 否则不停

四、结束语

1.有文本显示加伺服。这样可以实现手动,但是实现不了自动。

2.有文本加PLC加伺服,这样成本高。

3触摸屏,加伺服。这样省略一个PLC的成本,也比文本显示的好看。

     攻丝机的成本不高。只是伺服配合触摸屏。现在商家都喜欢利益最大化。而且触摸屏比文本显示器的档次高一点,中间省去了PLC,价格就实惠了许多。操作也简单,只要输入好攻丝的速度,退丝速度  深度  螺距 减速比 就可以运行。加上手动自动模式可以切换。根据人性化,多样化选择。

网友A:
楼主 能交流交流吗? 还没有这样用过。我QQ:287225156

网友B(2017-03-27):
太棒了正是我想要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