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PLC rtu通讯一直失败,求指教

楼主(2013-01-24):
小弟需要用台达PLC与组态软件通讯,模式要用rtu,通讯设置为9600,8,E,1但这么搞都一直通讯失败,请各位看看这样设置有问题吗?

组态王参数

网友A:
楼主通信方式是RS232还是RS485

楼主:
我是用电脑232,加一个232转485的模块,然后接PLC的485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电脑232,加一个232转485的模块,然后接PLC的485口的,

组态王选48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我是用电脑232,加一个232转485的模块,然后接PLC的485口的, 组态王选485试试;

感谢银光人生人生一华的回复,我刚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过如果PLC的通讯参数是默认的话,可以用电脑通过232转485模块直接和 PLC通讯,但是一旦把PLC的通讯参数改为上图的参数,就无法通讯了,所以我估计可能还是PLC的通讯参数没设好,但到底哪里设错了,就不知道了,唉,只能再继续研究研究

楼主:
OK,搞定了,感谢银光人生一华给我的灵感,我把组态的奇偶校验设置成无,同时PLC的程序的通讯参数也相应修改了,通讯终于正常了,再次感谢!

网友B(2013-07-26):
引用 楼主:
OK,搞定了,感谢银光人生一华给我的灵感,我把组态的奇...

楼主,ASCII码通信能实现,但RTU实现不了,你怎么解决的,指导下,我们现在必须用RTU模式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OK,搞定了,...

 RTU格式的一样的

注意下PLC程序里面SET M1143(COM2)

另外,台达PLC的底层MODBUS地址对应关系D0对应4096+1

在组态王里面完整的寄存器对应地址是4 4097

其他的可以根据说明作答

网友D(2014-04-13):
学习了,给我大师的解答很有用

网友E:
其实不必用程序来设定plc参数,直接在plc编程界面进行参数设定更可靠,写程序时把参数一起写进去就行。

网友F(2015-04-22):
组态王与TWDIO通信不上,通过TSX  C USB  485口(COM4),编程软件可以通信,但组态王显示通信失败,求哪位大师指导一下,本人初学。

网友G(2019-09-11):
谢谢,谢谢!可以借鉴!

网友H(2019-12-12):
引用 楼主:
OK,搞定了,感谢银光人生一华给我的灵感,我把组态的奇偶校验设置成无,同时PLC的程序的通讯参数也相应修改了,通讯终于正常了,再次感谢!

遇到同样问题,用9600,8,E,1通讯上极冰稳定,时通时断,其它参数怎么也通讯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楼主 OK,搞定了,感...

你怎么样了?我也通信不了,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