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7 GRAPH 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3-01-24):
我电脑安装了step 7 V5.4版本还有S7 PLCSIM ,在安装这个GRAPH 时出现了下面这个对话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给你网上看了下:

S7-GRAPH的版本与STEP7 V5.4的兼容性存在问题了。你看看siemens公司的软件兼容性列表有说明的。

网友B:
5.4还分Sp1,Sp2,SP3……

大致的意思就是:你想安装你手中的这个GRAPH V5.3 SP7,那么你的电脑上需要存在:

不低于V5.4 SP4的Step7版本。

已经安装了GRAPH V5.3。

楼主:
引用 网友C:
5.4还分Sp1,Sp2,SP3…… 大致的意思就是:你想安装你手中的这个GRAPH V5.3 SP7,那么你的电脑上需要存在:不低于V5.4 SP4的Step7版本。已经安装了GRAPH V5.3。

我电脑里已经安装了step7 V5.4 。。。。可出现了问题中的对话框,没有选择文件安装路径。。。所以应该还没有安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网上看了下:S7-GRAPH的版本与STEP7 V5.4的兼容性存在问题了。你看看siemens公司的软件兼容性列表有说明的。

我找不到你所说的兼容性列表呀。。。。。如果不嫌麻烦请给我链接地址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