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助一下

楼主(2013-01-24):
那位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这个N.LINK金属管的功能、作用、原理。N.LINK是一个长度6cm 直径1.5CM的金属管(看起来像是个铜管)。N.LINK 上面明确标注它不是一个熔断器

楼主:
为什么回复是零呢   这个变压器输出一端接地 然后出来接了个小铜管      大家帮解答呀

网友A:
这个没看过啊  楼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温控管

网友B:
是不是通讯用的,传导信号的吗

网友C:
请问电线是直接接金属管还是直接穿过金属管,如果是直接穿过金属管可能是起到屏蔽和抗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