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制造
变频器 控制 伺服电机

楼主(2013-01-24):
变频器 控制 伺服电机 怎么 做? 听到 我就感觉我out了有谁能告诉我怎么做哈?为难中,费解中。。。。。能想到这么控制的,真是TMD天才呀!!!!

网友A:
变频器应该不能控制伺服电机吧,只能用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用变频器控制一般的异步电机可以,我现在做的床子就是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和换向,当然还能控制电机其他的参数

楼主:
对:邹小雪关于
变频器应该不能控制伺服电机吧,只能用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用变频器控制一般的异步电机可以,我现在做的床子就是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和换向,当然还能控制电机其他的参数
内容的回复: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呀?

网友B:
没有看到变频能控制伺服哦,伺服一般都是驱动器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