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不同运行状态下的扭力控制运行响应问题

楼主(2013-01-24):
伺服电机使用扭力控制,对布幅进行恒张力控制,在设备自动运行时,布袋运行速度比较缓慢,此时进行扭力控制的卷装可以正常运行达到布幅张力恒定。但是当设备进行手动运行时,因为前面送经、卷取手动速度较快,而卷装伺服扭力控制不能跟上送经、卷取手动速度导致布幅张力变小,请问这种情况手动时怎么提高扭力控制响应性?或者还有其他的比较好的扭力混合控制模式可以考虑吗?

网友A:
此问题应该不是提高扭矩响应,而应该是提高速度环响应,以使得追随性变好才能间接反映到扭矩恒定。可增加P2-04。

楼主:
对:中达焦健关于此问题应该不是提高扭矩响应,而应该是提高速度环响应,以使得追随性变好才能间接反映到扭矩恒定。可增加P2-04。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