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24v输出电源与24v开关电源的详细区别,小弟谢谢了

楼主(2013-01-24):
各位哥哥们,速度来啊

网友A:
开关电源能提供的电流大一些。。plc提供的电流有限,差不多就0.5A的样子。。其他的就没有多大的区别了。

楼主:
那就是PLC的电源带的负载不能太大了而开关电源可以带相对更大点的负载了?新手请指教

楼主:
对:wjlovelj关于开关电源能提供的电流大一些。。plc提供的电流有限,差不多就0.5A的样子。。其他的就没有多大的区别了。 内容的回复:

那就是PLC的电源带的负载不能太大了而开关电源可以带相对更大点的负载了?新手请指教

网友B:
一般三菱FX提供的电流在400mA左右,西门子200系列的输出电流从300mA(CPU222)-1000mA(CPU216),其余的小型PLC也就是在400mA范围,至于开关电源就是随功率而变化,输出功率从15W到上千瓦甚至几千瓦都有,而电流从0.6A到上百安培都有,

网友C:
就是容量大小的区别。

网友D:
用Plc的电源模块,模块只给PLC供电,不能给别的设备供电。一般可以用于输入端和传感器。

而开关电源可以用于输出端及外部电源等。

也是楼上说的开关电源负载大。

网友E:
    主要就是容量大小问题, 开关电源能提供的电流大一些。。plc提供的电流有限,有的只有0.5A的

网友F(2017-08-03):
plc的24V电源能带的负载很小,开关电源带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