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5611通讯卡连接5台224CPU通讯不稳定

楼主(2013-01-24):
IPC通过CP5611挂接224CPU5台(1-5号),测试过程中不稳定。表现为总是有那么一两个时断时续,时不时通不上。1号离IPC最近的那个通讯很稳定,4/5号离得最远(也不过5-6米),经常出现通讯中断。V4.0 STEP 7 MicroWIN SP6中刷新就可以看到以上现象,时不时搜索不到4/5号。

连线具体情况是:IPC中CP5611出来的信号经过光端机传输转换后直接进入1#PLC的PORT 0口,同样1#PLC的PORT 0口出来的信号经过光端机传输转换后直接进入2#PLC的PORT 0口……一直连接到5号末端的PLC。

用的是西门子带终端电阻的DB9头,首末两端均打开了开关。PLC与光端机在一个密闭箱体中安装,考虑到相距很近,两者之间的通讯线用的是普通双芯屏蔽线,没用西门子的专用PROFIBUS电缆。

请教做过类似工程的各位大侠,出现的以上现象最大可能是什么原因?从哪些方面考虑解决。

楼主:
补充一下:实际224的供电电源电压为127V,由660/127变压器得到。整个下午通讯一直不稳定,下班后车间机器停止,突然通讯有很正常了。会不会与供电电源波动有关?

期待明早来后通电一切正常。

网友A:
    电压的波动如较大的话对通讯会有一定的干扰,这是有证明的说 ! 还有就是通讯网络线的屏蔽也要注意 !

网友B:
总线用的越来越少了,也不是很稳定,为什么不用以太网呢?

楼主:
还是一直没有查到原因,再次顶起,希望搞过的出出主意。

网友C:
把波特率改小点看看,比如19.2,还有IPC接地一定要做好

网友D:
不晓得你这个光端机是么子玩意,是不是这个东东不稳定。我做过6台,距离有200多米,CP5611很稳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晓得你这个光端机是么子玩意,是不是这个东东不稳定。我做过6台,距离有200多米,CP5611很稳定呀

目前看来那个光端机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