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恒压供水PID求助,十万火急!

楼主(2013-01-24):
各位兄弟,我今天在一套正常运行恒压供水柜子试了一个程序,试程序前我已先作了备份,试完程序后再次将原程序下载进PLC后,PID部分程序不起作用了,麻烦各位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源程序我是没有动过的,按理说来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先谢过了!

注:最初编这个程序的人现在已无法找到了,单位也没有作备份,事关重大。请大家帮我支个招!

网友A:
人家将部分PID的设定参数存储到PLC的断电保存区了,你重新灌程序将那里清空了,PID还能正常运行那就见鬼了

网友B:
用变频就行了吗

网友C:
嘿嘿嘿

不就是控个泵么,又不是多复杂,您再编段程序,不就结鸟? ~~~~~~~~~~~~~~~~~~~~

楼主(2013-02-26):
谢谢大家的回复,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原因是PID初始值需要重新设定。

网友D: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怎么让别人拿到程序也无法运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怎么让别人拿到程序也无法运行。。。

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您想到办法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原因是PID初始值需要重新设定。

感谢楼主信息反馈

请问PID初始值您是在哪设定??

网友F:
楼主给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谢谢大家的回复,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原因是PID初始值需要重新设定。感谢楼主信息反馈请问PID初始值您是在哪设定??

估计是做到人机界面里了吧。。。这样就把PID参数整定的活交给使用方了,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怎么让别人拿到程序也无法运行。。。 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您想到办法了吗

在人机界面上弄个CDKEY变量,程序里弄一个编译过程验证一下,如果编译后不能满足设定条件,就不让开机。。。暂时就想到这样。。。

如果对方也是程序员,把子程序、库文件神马的通通上锁加密?主程序上就丢一个起保停控制子程序。。。这样行不?

我是不是太阴险了。。。

网友(2013-12-02):
什么程序,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G(2016-08-01):
原因是PID初始值需要重新设定

网友H(2017-04-12):
我卡卡卡 卡卡卡卡阿卡卡阿卡卡

网友I(2019-11-21):
什么程序,怎么看不到

网友J(2020-07-12):
谢谢楼主程序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