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华盛联盈科技温度仪表故障维护有哪些技巧

楼主(2013-01-24):
天津华盛联盈科技温度仪表故障维护有哪些技巧

核心提示:温度仪表故障维护有哪些技巧?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温度仪表系统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应该注意哪几点问题,专业人士专业回答。

温度仪表故障维护有哪些技巧?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温度仪表系统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应该注意哪几点问题,专业人士专业回答。

一.该系统仪表多采用电动仪表测量、指示、控制;

二.该系统仪表的测量往往滞后较大。

(1)温度仪表系统的指示值突然变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表系统故障。因为温度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会发生突然变化。此时旋进旋涡流量计的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放大器失灵造成。

(2)温度控制仪表涡街流量计系统指示出现快速振荡现象,多为控制参数PID调整不当造成。

(3)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大幅缓慢的波动,很可能是由于工艺操作变化引起的,如当时工艺操作没有变化,则很可能是仪表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

(4)温度控制系统孔板流量计本身的故障分析步骤:检查调节阀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调节阀动作,调节阀膜头膜片漏了;检查调节阀定位器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输出信号变化,定位器有故障;检查定位器输入信号有变化,再查调节器输出有无变化,如果调节器输入不变化,输出变化,此时是调节器本身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