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电缆桥架安装规范

楼主(2013-01-24):
请各位高手贴上最新电缆桥架安装规范,谢谢

网友A:
1、电缆桥架作为布线工程的一个配套项目,目前尚无专门的规范指导,个生产厂家的规格程式缺乏通用性,因此,设计选型过程应根据弱电各个系统缆显得类型、数量,合理选定适用的桥架。

(1)确定方向: 根据建筑平面布置图,结合空调管线和电气管线等设置情况、方便维修,以及电缆路由的疏密来确定电缆桥架的最佳路由。在室内,尽可能沿建筑物的墙、柱、梁及楼板架设,如许利用综合管廊架设时,则应在管道一侧或上方平行架设,并考虑引下线和分支线尽量避免交叉,如无其它管架借用,则需自设立()柱。

(2)荷载计算:计算电缆桥架主干线纵断面上单位长度的电缆重量。

(3)确定桥架的宽度:根据布放电缆条数、电缆直径及电缆的间距来确定电缆桥架的型号、规格, 托臂的长度,支柱的长度、间距,桥架的宽度和层数。

(4)确定安装方式:根据场所的设置条件确定桥架的固定方式,选择悬吊式、直立式、侧壁式或是混合式,连接件和紧固件一般是配套供应的,此外,根据桥架结构选折相应的盖板。

(5)绘出电缆桥架平、剖面图,局部部位还应绘出空间图,开列材料表。

2、如与电力电缆桥架合用时,应将电力电缆和弱电电缆各直一侧,中间采用隔板分隔。

3、弱电电缆与其它低电压电缆合用桥架时,应严格执行选择具有外屏蔽层的弱电系统的弱电电缆,避免相互间的干扰。

4、电缆桥架安装要求

(1)槽式大跨距电缆桥架由室外进入建筑物内时,桥架向外的坡度不得小于1/100(2)电缆桥架与用电设备交越时,其间的净距不小于0.5m

(3)两组电缆桥架在同一高度平行敷设时,其间净距不小于0.6m(4)在平行图上绘出桥架的路由,要注明桥架起点、终点、拐弯点、分支点及升降点的坐标或定位尺寸、标高,如能绘制桥架敷设轴侧图,则对材料统计将更精确。

直线段:注明全长、桥架层数、标高、型号及规格。拐弯点和分支点:注明所用转弯接板的型号及规格。升降段:注明标高变化,也可用局部大样图或剖面图表示。

(5)桥架支撑点, 如立柱、托臂或非标准支、构架的间距、安装方式、型号规格、标高,可同意在平面上列表说明,也可分段标出用不同的剖面图、单线图或大样图表示。

(6)电缆引下点位置及引下方式,一般而言,大批电缆引下可用垂直弯接板和垂直引上架,少量电缆引下可用导板或引管,注明引下方式即可。

(7)电缆桥架宜高出地面2.2以上,桥架顶部距顶棚或其它障碍物不应小于0.3,桥架宽度不宜小于0.1,桥架内横断面的填充率不应超过50%

(8)电缆桥架内缆线垂直敷设时,在缆线的上端和每间隔1.5处应固定在桥架的支架上,水平敷设时, 在缆线的首、尾、转弯及每间隔3~5处进行固定。

(9)在吊顶内设置时,槽盖开启面应保持80毫米的垂直净空,线槽截面利用率不应超过50%

(10)布放在线槽的缆线可以不绑扎,槽内缆线应顺直,槽内缆线应顺直,尽量不交叉,缆线不应溢出线槽,在缆线进出线槽部位, 转弯处应绑扎固定。垂直线槽布放缆线应每间隔1.5固定在缆线支架上。

(11)在水平、垂直桥架和垂直线槽中敷设线时,应对缆线进行绑扎。4对线电缆以24根为束,25对或以上主干线电缆、光缆及其它信号电缆应根据缆线的类型、缆径、缆线芯数分束绑扎。绑扎间距不宜大于1.5,扣间距应均匀,松紧适度。

(12)桥架水平敷设时,支撑间距一般为1.5-3m,垂直敷设时固定在建筑物构体上的间距宜小于2m

电缆桥架型式及品种的选择及铺设规范

一、电缆桥架型式及品种的选择

1、需屏蔽电气干扰的电缆网路或有防护外部(如:有腐蚀液休,易燃粉尘等环境)影响的要求时,应选用(FB)类槽式复合型防腐屏蔽电缆桥架(带盖)

2、强腐蚀性环境应采用(F)类复合环氧树脂防腐阻燃型电缆桥架。托臂、支架也要选用同样材料,提高桥架及附件的使用寿命,电缆桥架。在容易积灰和其它需遮盖的环境或户外场所宜加盖板。

3、除上述情况外,可根据现场还环境及技术要求选用托盘式、槽式、梯级式、玻璃防腐阻燃电缆桥架或钢质普通型桥架。在容易积灰和其它需遮盖的环境或户外场所宜加盖板。

4、在公共通道或户外跨越道路段,底层梯级的底部宜加垫板或在该段使用托盘。大跨距跨越公共通道时,可根据用户要求提高桥架的载荷能力或选用行架。

5、大跨距(>3m)要选用复合型桥架(FB)。

6、户外要选用复合环氧树指桥架(F)。

二、电缆桥架规格选择

1、复合环氧树脂电缆桥架的宽度和高度就按下表选择,并应符合电缆真充率不超过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值,动力电缆可取40-50%,控制电缆可取50-70%,另外需予留10-25%的式程发展余量。

2、各种弯通及附件规格应符合工程布置条件并与桥架相配套。

3、支、吊架规格的选择,应按桥架规格、层数、跨距等条件配置。并应满足荷载的要求。

4、桥架横截面积的选择见表桥架上电缆网络中任一线路的最大自动过电流保护的额定电流值或整定值(A) 桥架横截面充许最小值(mm2)0-60 12961-100 258101-200 452201-400 645401-600 968

三、对于电缆桥架的支、吊架的配置

1、户内支、吊短跨距一般采取1.5-3m。户外立柱中跨距一般采取6m

2、非直线段的支、吊架配置就遵循以下原则。当桥架宽度<300mm时,应在距非直线段与直线结合处300-600m的直线段侧设置一个支、吊架。当桥架宽度>300mm时,除符合下述条件外,在非直线段中部还应增设一个支、吊架。

3、拉挤玻璃钢电缆桥架多层设置时层间中心距为200250300350mm

4、桥架直线段每隔50m应予留伸缩缝20-30mm(金属桥架)。

四、防火:要求桥架防火的区段,必须采用钢制或不燃、阻燃材料。

五、拉挤玻璃钢电缆桥架的接地

1、桥架系统应具有可靠的电气连接并接地(只对金属桥架)。

2、当允许利用桥架系统构成接地干线回路时应符合下列要求。桥架端部之间连接电阻应不大于0.00033欧姆,接地孔应清除绝缘涂层。在1KV及以下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受电设备的接地与系统中性线接地相连。装有处动切断供电装轩时,桥架的级长方向金属横截面积应不小于规定值。

3、沿桥架全长另敷设接地干线时,每段(包括非直线段)桥架应至少有一点与接地干线可靠连接。

4、对于振动场所,在接地部位的连接处应装置弹簧圈。

六、桥架系统设计内容:桥架系统工程设计应与土建、工艺以及有关专业密切相配合以确定最佳布置,其设计内容可含有:

1、桥架系统的有关剖面图。2、桥架系统的平面布置图。3、桥架系统所需直线段、弯通、支、吊架规格和数量的明细表以及必要的说明。4、有特殊要求的非标件技术说明或示意图。

七、安装:电缆桥架的安半夜请参照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所发行的JSJT-121全国通用建筑标准设计-电气装置标准图集《电缆桥架安装》。

八、设计要求

1、桥架系统的路径平面布置图;

2、桥架系统的有关断面图。

3、桥架系统所用防腐材质及所需直通、弯通、支(吊)架等的规格和数量明细表以及必要的说明,连接板及螺丝、防护帽按以上要求由生产厂家配齐。4、有特殊要求的非标准技术说明或示图。

一、电缆桥架型式及品种的选择

 1、需屏蔽电气干扰的电缆网路或有防护外部(如:有腐蚀液休,易燃粉尘等环境)影响的要求时,应选用(FB)类槽式复合型防腐屏蔽电缆桥架(带盖)   2、强腐蚀性环境应采用(F)类复合环氧树脂防腐阻燃型电缆桥架。托臂、支架也要选用同样材料,提高桥架及附件的使用寿命,电缆桥架。在容易积灰和其它需遮盖的环境或户外场所宜加盖板。  3、除上述情况外,可根据现场还环境及技术要求选用托盘式、槽式、梯级式、玻璃防腐阻燃电缆桥架或钢质普通型桥架。在容易积灰和其它需遮盖的环境或户外场所宜加盖板。  4、在公共通道或户外跨越道路段,底层梯级的底部宜加垫板或在该段使用托盘 。大跨距跨越公共通道时,可根据用户要求提高桥架的载荷能力或选用行架。  5、大跨距(>3m)要选用复合型桥架(FB)。

 6、户外要选用复合环氧树指桥架(F)。

二、规格选择

1、桥架的宽度和高度就按下表选择,并应符合电缆真充率不超过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值,动力电缆可取40-50%,控制电缆可取50-70%,另外需予留10-25%的式程发展余量。   2、各种弯通及附件规格应符合工程布置条件并与桥架相配套。  3、支、吊架规格的选择,应按桥架规格、层数、跨距等条件配置。并应满足荷载的要求。   4、桥架横截面积的选择见表   桥架上电缆网络中任一线路的最大自动过电流保护的额定电流值或整定值(A) 桥架横截面充许最小值(mm2)   0-60 129   61-100 258   101-200 452   201-400 645   401-600 968

三、支、吊架的配置

1、户内支、吊短跨距一般采取1.5-3m。户外立柱中跨距一般采取6m

2、非直线段的支、吊架配置就遵循以下原则。当桥架宽度<300mm时,应在距非直线段与直线结合处300-600m的直线段侧设置一个支、吊架。当桥架宽度>300mm时,除符合下述条件外,在非直线段中部还应增设一个支、吊架。

3、桥架多层设置时层间中心距为200250300350mm

4、桥架直线段每隔50m应予留伸缩缝20-30mm(金属桥架)。

四、防火

要求桥架防火的区段,必须采用钢制或不燃、阻燃材料。我公司生产的BJⅢ系列电缆桥架均为防火桥架。

五、接地

1、桥架系统应具有可靠的电气连接并接地(只对金属桥架)。

2、当允许利用桥架系统构成接地干线回路时应符合下列要求。桥架端部之间连接电阻应不大于0.00033欧姆,接地孔应清除绝缘涂层。在1KV及以下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受电设备的接地与系统中性线接地相连。装有处动切断供电装轩时,桥架的级长方向金属横截面积应不小于规定值。

3、沿桥架全长另敷设接地干线时,每段(包括非直线段)桥架应至少有一点与接地干线可靠连接。

4、对于振动场所,在接地部位的连接处应装置弹簧圈。

六、桥架系统设计内容

桥架系统工程设计应与土建、工艺以及有关专业密切相配合以确定最佳布置,其设计内容可含有:

1、桥架系统的有关剖面图。

2、桥架系统的平面布置图。

3、桥架系统所需直线段、弯通、支、吊架规格和数量的明细表以及必要的说明。

4、有特殊要求的非标件技术说明或示意图。

七、安装

电缆桥架的安半夜请参照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所发行的JSJT-121全国通用建筑标准设计-电气装置标准图集《电缆桥架安装》04D701-3

八、设计要求

1、桥架系统的路径平面布置图;

2、桥架系统的有关断面图。

3、桥架系统所用防腐材质及所需直通、弯通、支(吊)架等的规格和数量明细表以及必要的说明,连接板及螺丝、防护帽按以上要求由生产厂家配齐。

4、有特殊要求的非标准技术说明或示图。

网友B:
学习了,以前还对这些不是很明确。

楼主:
谢谢 你,我们老大说不是这个,要国标的,请再帮帮忙,感谢!

网友C:
在题目前面加一个“GB”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