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时间继电器+2个继电器+2个限位开关怎么组成循环系统?

楼主(2013-01-24):
送电后:

1,动作到一个限位后停止一段时间,

2,再动作到另一个限位后停止一段时间,回到1

一直循环,直到断电

电路怎么弄,感觉不加按钮实现不了,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限位开关就能当按钮啊

楼主:
送电时不在限位位置呢?

网友B: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通电延时呀

网友C:
为什么不要按钮?省掉按钮有意义吗?按钮才值几个钱呀?结合一点实际好吗?

网友D:
给你出个电路图:

    其Z1、Z2为继电器,Z1为电机正传继电器,Z2为电机反传继电器,J1、J2为时间继电器。K1、K2为限位开关,分别位于1处与2处二地。C1为100μF电解电容器。

    送电前,电机可以处于1、2二地之间的任意一处。当合上电源,由于电容C 的电压=0,相当短路,使Z1继电器得电且自锁。Z1闭合电机正转,即向2处前进。C1逐渐充电到24V。当运行到2处,碰到K1限位开关,K1的常闭触点断开,使Z1失电断开,电机停。K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时间继电器J1得电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J1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Z2得电自锁,Z2的闭合使电机反转,即相1处运行,当运行到1处,碰到限位开关K2,K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Z2失电断开,电机停,K2 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2得电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J2动作,其触点闭合使Z1得电且自保,电机正转(向2处运行),即进入第二次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