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长对电压有影响吗?

楼主(2013-01-24):
从一电器柜接一路直流24V,到一设备,设备和电器柜有50米远,请教各位对电压有影响吗?

网友A:
有影响。得看负载大小 和线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得看负载大小 和线径

网友C:
肯定有影响。影响大小跟线径和电流有关。

网友D:
首先确认你的负载电流大小,再根据压降选定合适导线,50米距离对于24V电压已经是很远的距离了

网友E:
  导线长短对直流电压的影响较大。根据公式R=ρL/S,导线越长,导线电阻越大,其在导线产生的压降也越大。设备和电器柜有50米远,最好的办法是用较粗的专用导线或定值导线连接两处。导线横截面大了,电阻就变小,其产生的压降就小,设备电压与电器柜电压就变化不大。定值导线的总电阻是0.035±0.001Ω。

网友F:
有影响啊。给你一个链接,你查看一下你设计的压降是多少,是否影响正常工作。http://wenku.baidu.com/view/481c5efb910ef12d2af9e7a1.html

网友G:
有影响,可以试试看,负载大小有关系,线径也要考虑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影响。影响大小跟线径和电流有关。

网友I:
有影响,得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电缆,不同的电缆压降是不一样的,一般的50米远,压降不大,不会影响设备的工作。

网友J:
因为:I=U/R,R=ρL/s 所以:I=US/ρL 可以得到压降和电缆长度的函数关系,即L=US/ρI
50米距离问题不大,楼主选1.5平方电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因为:I=U/R,R=ρL/s 所以:I=US/ρL 可以得到压降和电缆长度的函数关系,即L=US/ρI50米距离问题不大,楼主选1.5平方电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有影响,得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电缆,不同的电缆压降是不一样的,一般的50米远,压降不大,不会影响设备的工作。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有影响,得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电缆,不同的电缆压降是不一样的,一般的50米远,压降不大,不会影响设备的工作。

我们这有套设备用的24V电源线有100多米,运行2年多了一点问题都没,用的2.5的电缆

网友N:
你可以用表去打看看线阻是多大,如果线阻很小就可以忽略。反之就不行了,主要是有损耗。不行你外接个24V电源就好了啊。

网友O:
有电阻就有压降。按导体的电阻计算公式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