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做从站,plc或者电脑读写触摸屏程序。

楼主(2013-01-24):
今天做的测试,  台达触摸屏做从站,上位机读写触摸屏数据。

测试设备:台达 ES2 plc一台,台达dop-B系列触摸屏一台。

测试目的:看台达触摸屏支不支持功能,供上位机读写数据。

触摸屏通讯设置1:控制器选择Modbus   ASCII (Slave)。。modbus从站的意思。

触摸屏通讯设置1

触摸屏通讯设置2: 通讯界面选择RS485 、人机站号设置为1、  通讯格式为9600、7、e、1 和plc通讯格式一样。

触摸屏设置2

建立触摸屏界面:

数据读写地址为触摸屏内部非断电保持寄存器 $0--$4,对应modbus 数据地址0-4.

触摸屏数据界面

plc通讯程序向导:设置通讯格式为9600、7、e、1。

plc通讯向导2:设置plc   com2口读取数据。  运行一直读取,m1012上升沿开启送信要求。 读取从站1的数据地址0开始的5笔数据。数据长度为16位。

向导生成的通讯程序,稍微修改了下,把读出的D1050-D1054的数据搬送到D100-D104中了。

。。。。。

                                        plc和触摸屏的连线很简单的,就2根线。PLC的Com2口和触摸屏Com2通讯口485通讯对接即可,和电脑的也一样的。

                             触摸屏的com2口485在9针头上是1脚为+、6脚为—。。

                                       通讯成功的效果为,在触摸屏上修改内部数据$0-$4的数据时plc中D100-D104的数据也会对应修改。

                           注意:触摸屏上最多的通讯地址为 $2013,即使触摸屏上的内部数据为$0-$25600.。但通过通讯访问的地址也只能是$0--$2013  程序经过测试,可行。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C:
谢谢楼主,我好想试下!

网友D:
多谢分享、对毕业设计帮助很大!

楼主:
定一个,,顶一个。。

网友E(2017-10-06):
好帖子,顶一次啊

网友(2019-04-02):
如果在电脑上怎么读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