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低压变频器序列号介绍?

楼主(2013-01-24):
ABB低压变频器序列号第一个数字:1代表芬兰,3代表中国,请问6代表什么?

网友A(2013-03-20):
看帖不回是可耻的,6开头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B:
每台ACS 800 均有条形码标识的标签以区别于其它传动单元,标签上
的数据包括 IEC 和 NEMA 等级、 UL、C-UL、 CSA 和 CE 标记、型号和序列号。序
列号中的第一位数字代表生产厂,接下来的四个数字代表产品的生产年度和星期,余
下的数字用来区分同一生产日期的产品,以保证序列号的唯一性。6据说是代表中国。

网友C(2013-05-05):
我还见过8开头的,不知道代表哪个工厂?

网友D:
6开头的是中国的,如果是500的机器貌似是北京顺义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