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7B和TP277B的问题

楼主(2013-01-24):
TP177B人机坏了,用了一块尺寸一样的TP277B代替,人机程序也顺利下载到TP277B中,

装到现场用结果发现原先设定参数的地方不对,有一廷时时间在原先TP177B中设定是按秒算的,

在TP277B中设定秒数时,结果没有延时,监控PLC程序发现,这个地方的时间变成了MS,

就是说,原先在177B中,设定3,就是3S,

现在277B中要设定成3000,才是3S

还有另一个界面中也有个时间,也有问题,TP277B中显示是0.035,监控程序发现这是3.5S,原先177B中,此处也是你设定数值是多少就是多少秒.

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网友A:
      是不是你在 TP 屏中设置的参数数据倍数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在 TP 屏中设置的参数数据倍数有变化

你说的是哪个位置的,能具体点吗,

人机的程序我没有改动过,按理说人机输入的数据存到DB块里,PLC调用的吧,

我监控DB块时发现时间变成MS级的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