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中型PLC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3-01-24):
中型AH系列有人用过吗?感觉怎么样啊?价钱多少啊?编程思路和小型有多大的区别啊?

网友A:
先让台达把ISP2.01的bug减少一点,跟本没法用

网友B:
思路应该差不多,就是有些指令和编程方式上有些不同,特D要多注意一下!

网友C:
和小PLC编程方式不一样,有点偏向s7-200,价格方面,请询问当地经销商

网友D(2013-04-20):
价格很贵,和S7 300差不多的价格,用不起。

ISPsoft 2.01在Win7下太卡了,也就死心不用AH系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价格很贵,和S7 300差不多的价格,用不起。ISPs...

用2.0版不卡的飘过

网友F(2013-05-21):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价格很贵,和S7 3...

 这位大虾,台达AH些列的PLC你用过吧,他的稳定性方面怎么样。现在的价位你可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价格很贵,和S7 300差不多的价格,用不起。ISPs...

 这位兄弟,台达AH些列的PLC价位你现在可了解。AH510-EN的价位可知道,西门子300的价位我不太清楚,所以我问下!

网友G:
询过一次价格,贵,用不起!

网友(2013-09-24):
一个字贵,两个字太贵,上次询过,和楼上同感

网友H:
买东西价格贵不贵看关系,和代理商关系好了,什么都好说,台达的PLC有点模仿三菱的,很简单,性能一般吧

网友I:
貌似现在有优惠的啊,能有优势的。就是使用习惯的问题,用的久了估计就好了。

网友J:
系统处理速度、点数等 同等配置比三菱贵,编程软件差。建议不要用

网友K:
现在软件是2.04,价格需要同等配置横向比较,肯定会比三菱和西门子便宜,否则肯定你的询价渠道有问题

网友L(2017-08-26):
引用 网友G:
询过一次价格,贵,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