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 315KW变频器带不动280KW罗茨风机

楼主(2013-01-24):
  现场有台280KW 的2级电机通过变速箱带6000转的罗茨风机,变频采用ATV61315KW的变频器。启动时当频率上升到9.3HZ 时,就达到变频器的限副电流739.2A.频率就上不去了,电机启动不起来。变频控制类型选择的是U/F 二次方,转矩限副已调到300%,给定频率为35HZ,请各位大侠指点。急急。。。

网友A:
尝试一下:将变频控制类型选择的是U/F直线型,并适当增加转矩提升。

楼主:
在斜坡曲线参数里面,将线形,S型 ,U型都试过了。也起不起来。

网友B:
是否排气压力过高,引起电机过载呢?

楼主:
现场进风出风阀是关死的。谢谢两位的建议

网友C:
把加速时间搞的长长的,你这个主要因为是风机,电机启动时负载重转速上升十分缓慢,我有台风机加速时间设定五分钟才搞定。另  罗茨风机不同与普通的离心风机这种罗茨风机启动时风门出口要全开。

网友D:
排气压力高要跳安全阀的

5楼方法可能行

网友E:
为什么配这吗大的风机,有用变频器降速呢?

支持5楼观点。

网友F:
      风机设计--假如原来是热风的,而你现在是冷风,可能会出现过电流的现象,原因冷热风的热熔比不一样,不过你这个才9.3HZ就跳过流,有点不正常的,看看是不是变频器的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呢?

网友G:
1.风门要打开的

2.外罗茨风机区别离心风机,它本身不是降转矩类似的负载,是恒转矩类型的负载,所以V/F曲线要设置正确。

3.如果上述2步修改后,变频器低频还会过流,建议检查电机及减速箱有没有卡死。

楼主:
  谢谢各位,出口风门是一定要打开的吗/ 9楼说的V/F 曲线设置正确 指的是 V/F百分比还是U0电压,还是 曲线类型呢?

网友H:
应该是降频率了吧, 把失速防止动作的等级调高点 调到最大 或者关闭

网友I:
VF选择二次方的就是根本性错误。不是叫做风机的东西都可以使用风机的曲线。

进风出风阀都关死,是属于一个重大过失。是谁关的,根本不知所谓。容积泵可以关闭排出阀启动的吗?

网友J:
1、打开进出风门;2、适当增长启动斜坡时间;3、适当提高变频器启动时低速频率给定

网友K:
罗茨风机不是离心风机,选择二次方是有问题的!!选择其他方式,同时延长启动时间!!

网友L:
引用 网友G:
1.风门要打开的2.外罗茨风机区别离心风机,它本身不是降转矩类似的负载,是恒转矩类型的负载,所以V/F曲线要设置正确。3.如果上述2步修改后,变频器低频还会过流,建议检查电机及减速箱有没有卡死。

呵呵  正确!!! 罗茨风机进出口风门(阀门) 一定要全开

网友M(2013-06-20):
楼主解决的怎么样了?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61  71主板  IGBT 驱动板  电源板 风机卡 风机  现货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

网友N:
选用磁控软启动器,BCK-II型280KW绝对可以启动,不需要加大功率,可以连续起动 www.tiangangdianq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