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体积紧凑如香烟盒大小的直流开关电源100W24V5A

楼主(2013-01-25):
求体积紧凑如香烟盒大小的直流开关电源100W24V5A,请推荐!

网友A:
这么小体积能够做到100W的,估计非国产的吧

网友B:
小巧的开关电源,可以看一看菲尼克斯和魏德米勒的,是DIN轨道安装的,国产的可以看看朝阳的,不过朝阳的个头可能大一点,质量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C:
楼主可以使用交流转直流电源集成模块的;

网友D:
100W的没这么小的,50W的差不多

网友E:
如果是那么小的开关电源,是不够100W的!别相信!

网友F:
这个只有线路板直焊式那种电源模块,也就是3楼那种图片的玩意才满足要求

网友G:
可以看下基恩士和欧姆龙的  有这么小体积的   估计价格不便宜 相对国产的 。

网友H:
没有那么小的。。。100W起码像砖头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