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跳闸,还有电流

楼主(2013-01-25):
         前不久一朋友 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电机的保护开关不跳?

         他说厂内一台3KW潜水泵安装于水池中,有一天使用时发现推上开关不上水,开启接触器正常,卡表侧电流2A.就是不上水。按照正常应该是电机与泵连接处坏了,电机空转。把泵捞上来吧--没有别的办法。捞泵时轻轻一拽电缆,既然把电缆拽上来了。电缆竟然断了。???电缆断了380V直接在水中,空开不跳?竟然还有电流?是不是拽断的?/于是又把电缆放入水中,合接触器,竟然真不跳闸,还有电流。

         后来把泵捞上来,重新接好线下进去,合闸上水,一切OK.
       那为什么电缆断了380V直接在水中,空开不跳?竟然还有电流?
      首先肯定一点就是,如果有电流,那相与相间肯定会有阻抗。是不是深水中阻抗较大啊

网友A:
纯水是绝缘体。一般的井水电阻比较大,如果用万用表电阻档表笔插水里测量,电阻值在几百欧-几K之间,与水接触面积有关系。你这现象正常。

网友A:
电解质在水中电离为正负离子,使水导电,水电阻值大小与水中离子浓度有关。

网友B:
偶以为肯定会跳闸的呢。。。

网友C:
那是相当危险的啊,万一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D:
那是空开又不是漏保

还有用两根锯条一根筷子烧水的呢!

网友E:
巧合了吧?卡表侧电流只有2A.那空开肯定不会跳闸,电流没过载空开是不会跳的。可能你电缆断的巧,线头之间距离比较大,相当于三相电加热,另外可能你这是清,水池水质好,污水可能就跳了。

网友F:
要安全,用漏保。

网友G:
水的电阻比较大,放在水中只要相线之间不接在一块就有电流,不跳闸,会有电流产生。

网友H:
看来,由于水电阻的原因,相当于电源带了负载,而又没有短路!

网友I:
不是漏电开关不跳的,我上学时候用两根锯条直接夹根木条通电烧水呢.

网友J:
有鱼可以电鱼了,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电解质在水中电离为正负离子,使水导电,水电阻值大小与水中离子浓度有关。

网友L:
这个正常电解水 就像十楼说的还用锯条烧水哪   还有就是你那个电缆的断头应该是有打火融化的痕迹吧再加上你那电缆的质量可能铜的质量不怎么也不怎么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纯水是绝缘体。一般的井水电阻比较大,如果用万用表电阻档表笔插水里测量,电阻值在几百欧-几K之间,与水接触面积有关系。你这现象正常。

网友N:
时间长了可以洗温泉了!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O:


潜水泵用漏保就没法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