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菜鸟解析高压短路接地线工作原理

楼主(2013-01-25):
【工控菜鸟】解析高压短路接地线工作原理

【工控菜鸟】解析高压短路接地线工作原理

产品性能描述
接地棒线夹(夹具)采用先进的浇铸技术浇铸而成,可用与防雷接地系统中接地棒与导线,扁带等连接,外形美观,连接方便牢固,防腐性能强。

接地线的使用说明

1、挂接地线时:先连结接地夹,后接接电夹;拆除接地线时,必须按程序先拆接电夹,后拆接地夹。

2、安装:将接地软铜线分相上双眼铜鼻子固定在接地棒上的接电夹(接电夹有固定式和活动式)相应位置上,将接地线合相上的单眼铜鼻子固定在接地夹或地针上,构成一套完整的接地线。

3、核实接地棒的电压等级与操作设备的电压等级是否一致。

4、接地软铜线有分相式和组合式,接地棒有平口式和双簧钩式线夹。
怎么安装接地线
正规的3插头规格是:  左零线,右火线,上面是大地,
如果宿舍或者走廊外面能找到一个墙插是3插的插孔,就很好办了
如果宿舍的墙插只有2插孔的,那就没有接大地的地方了.零线绝对不能接地线.
传统电工的最简单办法是把自来水管和暖气管当大地来接.它们都是深埋地下的。但是这是以前的方法,现在的管道都有表面涂层.想这么接大地的话,必须先测量其接地电阻是否足够小.

接地线: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凡是金属外壳的家用电器都必须接地,地线的明显标志是黄绿色(电线的一半是黄色一半是绿色)。绝对不允许将地线和零线并在一起使用,因为如果零线的保险丝断路,这时将使家电电器外壳带上220V的市电电压,引起人身伤害事故。地线也不允许空置不用,地线必须接地良好,通常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我们用万用表测试:

  1  在断电情况下,地线和零线的电阻应该无限大。如果电阻是0,说明地线和零线并接。

  2  电器在不接入市电时,电源线的地线插头和机壳应该电阻为零,否则接触不良。

  零线:通常在供电变压器处接地,同时在小区单元进户线处接地。在零线线路完好时零线与大地之间没有有电压。

  火线:即三相动力电中的任意一相,其相对于零线和地线的电压是220V,任两相之间的电压是380V。正常时同时流过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相等的。火线和零线的线径相同。

接地线据电压等级不同,可分为380V6KV10KV35KV66KV110KV220KV330KV500KV

接地线 规格:16mm225    mm235    mm250    mm270    mm295    mm2120    mm2

网友A(2013-02-28):
好像发错地方了吧,老兄老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