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直流24V电源正极再接到整流器上是什么用途?有图

楼主(2013-01-25):
2个直流24V电源正极再接到整流器上是什么用途?

网友A:
     加2个二极管的目的是,只容许一个开关电源供电,另一个电源做备用:一般情况下2组开关电源很难做到输出电压绝对相等,输出阻抗绝对相同,当供电时只有输出电压高的电源输出电压,由于其输出电压高于另一电源的输出电压,由于二极管的作用,会使输出低的另一电源的输出截止做备用。只有当输出高的电源因故使输出电压变低时(低于另一电源电压),另一电源电压自动对外输出电压,同时使原供电输出电源截止。

楼主:
哦,正常运行是这样,那上电的时候,会不会一起导通?或者送电的时候是2个空开,要是先合闸低电压的电源,再合闸高电压的,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B:
    那你这个 整流器 是不是 24V 工作, 而  48 V  的工作电压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个 整流器 是不是 24V 工作, 而  48 V  的工作电压 !

什么意思?

一楼解释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2个二极管的目的是,只容许一个开关电源供电,另一个电源做备用:一般情况下2组开关电源很难做到输出电压绝对相等,输出阻抗绝对相同,当供电时只有输出电压高的电源输出电压,由于其输出电压高于另一电源的输出电压,由于二极管的作用,会使输出低的另一电源的输出截止做备用。只有当输出高的电源因故使输出电压变低时(低于另一电源电压),另一电源电压自动对外输出电压,同时使原供电输出电源截止。

网友A:
回2楼:1、正常运行是这样,那上电的时候,会不会一起导通?  只有2个电源输出电压绝对相等时,2路电源才可同时导通。如有2个电源输出电压不等,只会电压高的电源输出。

  2、或者送电的时候是2个空开,要是先合闸低电压的电源,再合闸高电压的,会不会有危险? 会有危险的,再合闸高电压时,高电压输出的电源输出电压,使先合闸的低电压的电源的输出截止。

网友E:
这是二个开关电源并联使用的典型方式,非一用一备。

网友F(2013-03-05):
可以把它看成是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是二个开关电源并联使用的典型方式,非一用一备。

我感觉这说法正确!

网友H:
先输出电流的电源,必然有压降,当两电源电压一直时,同时输出电流,确切的说,是并联运行。

网友I(2015-12-07):
引用 网友A:
加2个二极管的目的是,只容许一个开关电源供电,另一个电源做备用:一般情况下2组开关电源很难做到输出电压绝对相等,输出阻抗绝对相同,当供电时只有输出电压高的电源输出电压,由于其输出电压高于另一电源的输出电压,由于二极管的作用,会使输出低的另一电源的输出截止做备用。只有当输出高的电源因故使输出电压变低时(低于另一电源电压),另一电源电压自动对外输出电压,同时使原供电输出电源截止。

如果一路断电,另外一路会直接供电吗,后面负载会造成影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网友A   ...

都快三年的帖又检起来了。

一路断电,另一路无缝连接,间断的机会都不给留。这就是冗余电源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