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电机求助

楼主(2013-01-25):
最近设备改造,遇到一款电机不明白调速方式,请教各位?

主电机型号 :914194 50HZ  383/2300r/min  6.5/16.5A   Y/三角形  380V  瑞士生产

调速电机型号:818029 50/60HZ  MKF 804-S 914194    Y380-440/三角形 220-250   0.45/0.8 1300/1600   瑞士生产

网友A:
主电机的---Y星接法是,额定电流是6.5A,三角形接法是16.5A,额定转速23000rpm

调速电动机---星型的时候电压范围是380-440V,电流0.45;三角形的电压范围是220-250,额定电流是0.8;可能这个是双绕组的电动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