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关于B140与松下A5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3-01-25):
刘工你好,我用B140控制两个松下伺服,采用位置控制模式,用同样的方式接了两套线,一套可以正常使用,一套智能开关使能,检查过多次了,还没有排除问题,下面是我的接线图和松下A5手册中的接线要求,请刘工帮我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抱歉,从您给的接线方式看,您的B140不是我公司提供的,明显接口中的引脚定义不同,所以对于目前的接线是否正确,尤其是使能、报警几个信号我也不敢置喙,还是请你咨询供应商,以他们的说法为准。

而脉冲信号,编码器反馈信号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知识建议不要使用驱动器上的3/4/5/6引脚,改用44/45/46/47引脚。不过,如果不需要太高频率的脉冲,其实也无所谓。

或者您测试一下线缆本身会不会有品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