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屏蔽火灾探测器

楼主(2013-01-25):
最近公司改造,有些地方的火灾探测器不用了,请问怎么在主机上把此地址的探测器给屏蔽了?(在不修改程序的情况下,因为以前的安装公司找不到了)。

楼主:
直接拆掉的话,系统总报警!

网友A(2013-05-10):
漏电系统有个检测软件的,在软件上屏蔽

网友B:
不修改程序,你咋能屏蔽地址呢?不给假如知道给系统的是啥信号,可以给个假信号的。